[银灿] 还是 512GB 的 IS903,Hynix H27Q2T8CEB9R 双贴,当然写保护是 必!需!的!

楼主(2019-07-23):
还是 512GB 的 IS903,Hynix H27Q2T8CEB9R 双贴,当然写保护是 必!需!的!

我不喜欢说 “做U盘” / DIY U盘 / 做 SSD"!
因为我想一般DIYer也没这个能力 “自己做”!
所有的材料都是现成的,我做的只是 “组装” !
和组装电脑一样,买主板 买内存 买CPU.... 然后是组装和装系统...
所以是组装电脑,不是 “做电脑”

Hynix H27Q2T8CEB9R
ID: AD 3E 16 AB 46 4A

因为京一的903写保护G2板 配套的外壳还没出来...

这次就用了这款经典板型,不过是 HX 的版本

芯片这里拆的:

看看速度,没有期望没有失望!

毕竟我的U盘 基本上都是一次拷满资料 就永久写保护状态下读取了

我的其他512GB U盘: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5055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581804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179903

.

楼主:
我一直认为:没有写保护开关的U盘都不是完整功能的U盘!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253014

网友A:
我想问下你的热风枪多少钱入的?

网友:
机械开关日久了容易氧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想问下你的热风枪多少钱入的?

JD有售……

网友:
可以教我吗

网友B(2019-09-18):
引用 楼主:
我一直认为:没有写保护开关的U盘都不是完整功能的U盘!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253014

大神能教我903怎么支持这个颗粒吗?我同样的颗粒试过903不能支持。

网友:
双贴才这个速度啊,浪费903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神能教我903怎么支持这个颗粒吗?我同样的颗粒试过903不能支持。

我不是大神,工具可以参考这里: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3817

一分钟的事情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不是大神,工具可以参考这里: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3817

谢谢,搞定了。从917工具提取参数,复制到903工具就行了。

网友C(2020-01-04):
引用 网友B:
谢谢,搞定了。从917工具提取参数,复制到903工具就行了。

你好,能否提供下你的I903开这个颗粒的工具,或者提供下参数,我找了好多IS917的版本都没有找到这个颗粒的参数,谢谢!

网友(2020-04-11):
现代的颗粒速度真c aodan!

网友:
楼主?哪里可以整到这个盘?

网友(2020-05-29):
改的参数有问题,这个颗粒不止这速度

网友(2020-10-17):
大神的开卡工具分享一下呗!我也有同样的芯片自己开不了

网友:
这么大的颗粒怎么滴也要上2246xt吧,最好2246EN,写入估计有300左右,那就是另一种感觉了!!

网友:
上2246EN他不爽吗

网友(2021-03-16):
今天写完了
明天放一天
后天在放一天
大后天一读
我去 咋成乱码了

网友(2021-08-17):
引用 网友C:
你好,能否提供下你的I903开这个颗粒的工具,或者提供下参数,我找了好多IS917的版本都没有找到这个颗粒 ...

Vendor=Hynix
FlashID=AD3E16AB464A
Feature=16M512Gb
MLC=1
Planes=2
PageSize=16384
Blocks=4184
Die=4
Pagesperblock=256
Sparesize=1664
ColumnAddrCycles=2
RowAddrCycles=3
CacheSupport=1
CopyBackSupport=1
MultiPlane=1
deviceReadyStatusBit=6
cmdPassFailStatusBit=0
Interface=5
TimingSet=717
SetTiming=1
GPT=12
INT=2,21,66,514,3,166,0,0,1,1,0,2,0,3,8
IO=2,X,X,X,2,X,X
PJM=0,0,5,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