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索尼pcm-d50换音量电位器

楼主(2019-07-23):
时间长了,音量电位器调节到30%到40%之间时有轻微杂音。d50的推力大,一般用耳塞的话,音量调节在10%左右就足够了,但总觉得不爽,换之。
搜了半天,没找到原品牌的电位器,只有alps同规格的电位器。

20K的双联电位器,同规格的产品很多,但能装进去的没几个。考虑到alps的电位器质量不错,应该不次于原装的tocos,再说价格也不贵,买来两个。
虽然都是同规格的半轴电位器,但轴长以及定位台阶的高度都不一样,到手一看,还得继续改一下,否则也没法装进d50里。
一个简单的电气活儿就变成了钳工活儿。。。
d50很容易分解,四颗螺丝拆开就能掀开上盖,换这个电位器只需要拆开上盖和电位器本身的固定螺丝,其他不用动。
电路板上有接线定义,六色线分两组

蓝色是tocos电位器,绿色是alps电位器,后者的轴长了大约3毫米,台阶高了大约2毫米,轴径粗了约0.01毫米,这个就不用管了。

钢锯加锉刀的结果。锉刀加工台阶时除了平锉外,最好还用刀口锉清理一下直角处,我们管这个叫“消气”,就是让圆角尽量成直角。电位器的轴是铝制的,加工很容易。

电位器上的接线板铜箔脱落,环氧树脂伺候,固化24小时就非常牢固了

简单比对一下两者的尺寸差,没角磨机,只好靠手工。锯子加小锉刀,两根烟的功夫,将新电位器的轴修整到和旧电位器基本一致,为了防止加工时的铝屑掉进电位器里,在电位器外面用胶布缠了几圈,锉几下就用皮吹子吹几下。

完工再装回去,问题来了。旧电位器调整到10%音量时合适,新电位器调整到相同音量时明显偏大。更换电位器时顺手将六根连接线一并换了,新线比旧线要粗一些,在仪表上拆下的控制线,刚好也是六种颜色,难不成是这个原因?

楼主:
为毛图乱了?

网友A:
电位器还分ABC类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位器还分ABC类呢

都是B类电位器,明天问问卖家是咋回事。感觉新旧电位器的差距有点大,或者是旧电位器的参数已经跑偏太多了

网友(2020-06-11):
ALPS的电位器,你买的是3B203还是B203的?3B跟B的曲线不同,可能有影响。另外TOCOS碳膜精度比ALPS的高,可能也有区别。

网友:
电位器有三种,线性,指数,对数。就是转的角度和阻值的关系。

网友(2021-01-03):
引用 楼主:
为毛图乱了?

旧电位器调整到10%音量时合适,新电位器调整到相同音量时明显偏大。

原电位器是对数型,新的是指数型或线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