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冰柜纠结海尔还是星星

楼主(2019-07-23):
有知道的能推荐下么,我爸让我买个冷柜用,我看了好久不知道哪个好主要海尔和星星里面二选一,海尔就是贵点,

楼主:
问了星星和美菱都说了大概的压缩机品牌,海尔没说,就说反正前十的压缩机,美菱的冷柜居然还有两个批次冷冻参数不同,故放弃了。

楼主:
现在就是海尔星星二选一了

网友:
SIEMENS

双开式冰柜。

用了都说好!

网友A:
  肯定 海尔  多此一问  ……

楼主:
海尔215升的要1199元是6.5kg/12小时
星星230升的要1099元是7.5kg/12小时
所以我有点纠结

网友:
这种问题,
去找那些个 冷饮店 / 仓买 的老板问问,
他们才是冰柜的目标用户群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肯定 海尔  多此一问  ……

为什么啊是不是海尔的做工好些还是怎么样小白不懂

网友:
都是铁管差不多少要是我选星星

网友:
星星的不错,我们农村里开小卖部第一个冰箱基本都是星星的,好像没有出现制冷故障的,都是外壳绣的不能用换掉的

网友B:
选便宜的,不买铁管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选便宜的,不买铁管的

现在有铜管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