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先锋250LD影碟机电机之二

楼主(2019-07-23):
拆先锋250LD影碟机电机之二,

三观,很大,拿在手里沉甸甸的

直径有64mm

厚度28mm,

重量260克,输出轴直径5mm

有二个拆一个

3v供电可旋转,电流约88mA

6V供电,电流550mA,12V供电,电流950mA沒拍

开拆

碳刷及引入线心,每条都串了一个小电感并了一个103瓷片电容

碳刷约3mm见方

轴套

全家福

END

网友A:
怪异的设计,碳刷居然是90度而不是180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怪异的设计,碳刷居然是90度而不是180度

应该是好装配,我试装了一下从一边进入就轻松装回去了

网友B:
这电机少见。90度的碳刷,稀罕东西,。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电机少见。90度的碳刷,稀罕东西,。

6个绕组对应4个定子磁极,只是绕组的绕线工艺有些特殊。好像有些汽车启动电机,和零几年的电动自行车有刷电机,用过4个电刷的设计。

网友:
引用 网友C:
6个绕组对应4个定子磁极,只是绕组的绕线工艺有些特殊。好像有些汽车启动电机,和零几年的电动自行车有刷 ...

四碳刷的,两碳刷的多,这90度碳刷的还是第一次见。

网友:
怎么看着那么像无刷电机?

网友:
90度碳刷,转子上面还有电解电容,这个设计少见啊

网友(2020-07-15):
很有年代感的东西啊,很不错啊

网友(2020-10-13):
这个电机在翻面和快速到目录后面的时候还要当电磁刹车,大碟加速的时候力道也挺猛的,电刷不好的话,画面会有干扰,毕竟LD输出的是模拟信号,不像现在HDMI那些抗干扰,估计应该有高档机器用无刷电机,只是我没有玩过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