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电饭锅坏了,拆修及求助

楼主(2019-07-23):
故障:通电看上去正常,但不发热.用电力表,只能测得基础功率2瓦.

第二次拆锅,万用表测发热盘是通的;仪表盘工作正常.怀疑是电压板故障.

掏包有通用电压板,和我的不一样,电路看样子都差不多吧.

该怎么办,跳线直连手工计时,还是,买个不一样的电压板?

网友A:
一般是板上的继电器接触点坏了,换继电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是板上的继电器接触点坏了,换继电器吧。

这板子结构倒也简单,没有集成电路,一个线圈,一个黑块块,2个三极管,2个电解电容,1个电阻,5个大二极管,1个小二极管.

那个黑块块应该就是继电器了.

网友:
说那么多没用的,不如发张图。。。。。。

网友:
图图图图图图

网友B:
换继电器,就是哪个黑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继电器,就是哪个黑块

继电器已拆除,未测.我在板子上继电器的位置焊了飞线,现在只要通电,加热盘就会一直工作...

网友:
引用 楼主:
继电器已拆除,未测.我在板子上继电器的位置焊了飞线,现在只要通电,加热盘就会一直工作...
...

那就证明是继电器不通电造成的故障啦,至于是什么原因导致的继电器不通电那就两说啦,要是你原来听得见继电器吸合的“啪啪”声,就说明是继电器本身坏了。如果原来就听不到“啪啪”声,哪说明控制继电器的电路出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