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天剑G125摩托车加 滑行轮 跟自行车一样 换火花塞 缸线 ……

楼主(2019-07-23):
   19年前 我刚入行学修汽车时候 就加汽车机油 那个摩托车 跑一万公里 发动机声音细腻 好好的  之后被盗  ……

   这次京东买的灰壳5L装全合成  回来拧开盖子一看是德国产的 没有密封垫 ,全合成 全合成 全合成 机油 45块钱 3000  5000 公里 换一次 我觉得很好  ,全合成机油  合成机油 一字之差 区别很大   ……

  前几年 新买一个天剑G125  基本每年夏天回去骑一下 然后就回上海 ,走时候 把油箱加满 防止生锈 ,电瓶正负极 喷WD40 涂抹黄油  一年之后回去时候 火花塞卸下来 缸体里喷点进口防锈剂 或者WD40 润滑 活塞环 缸套 气门 不然 停一年 会加倍磨损 , 等一会 收拾一下其他东西 ,把化油器底下放油螺丝松一下 淌出化油器仓里的油 不然踹不响车  不响车 不响车 ,换进口铱金NGK火花塞  缸线,  两脚就响车  , 机油在发动机里 小跑两年都是金黄色 我也没有发现失效 ……

   惭愧的是 到现在 才跑2000公里   争取明年 云贵川 干一炮  一次跑个够   哈哈   ……

  现在摩托车 都有配套 滑行轮 或者叫节油器  踏板也有  好处 跟自行车一样 加油门就使劲跑 松了油门 就滑行 不拖档 憋车  很是顺滑  哈哈  …… , 天泽  驿达  这两个牌子的很好  ……

网友:
装这个估计要多费不少刹车片

网友A:
如果有滑行轮,下长坡,和大坡就全靠刹车了

楼主:
  刹车片 很耐磨的  一般地区 没有多少坡路  ……

  任何时候 我都不用憋车 代替刹车  ……

网友:
卤煮这大摩托不错

网友:
现在的小排量摩托车,都是国产的,寿命最多10来年,
30年前,进口的小排量摩托车,市场上能买到,
Cg 125.
Ax 100.
凌鹰125
本田子弹头125,
都是些很经典的车型,

网友:
这货一旦突然卡死问题就大了。

网友:
骑摩托车那会儿我也是用汽车机油 SF SG级别的 车况一直很好 到买车后就停下了 跑了5万多公里  现在还在偏房里停着
缸线用的是马自达929上的红色炭芯线

网友:
这节油器不安全,发动机制动力小了刹车距离长。为了省这点油不值得。

网友:
安装那个滑行轮找死,快换回来,发动机制动是摩托车的最后一道防线。还有那个机油能否给个链接看看?

楼主:
一惊一乍的  发动机制动  根本就没有效果 ,关键时候看自己反应  找个空路自己练习一下 就知道  前后同时刹车 立马刹住 力度自己掌握  给你的时间也就5秒 ……

楼主:
  机油链接 5L的 ……

  https://item.jd.hk/5920739.html

网友:
发动机制动有没有效果不说,你有想过你在云贵川跑一躺的过程中,这玩意在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地方坏了,你要推着车走多远吗?
当然,你可以选择多备几个以防万一

网友:
一句话说三遍顶毛用,你根本就不懂摩托车,更别说摩托车的设计原理与操作原理,摩托车发动机是高转速,汽车机油你跑个长途我看看,装上滑行器?换档时与速度如何匹配?灵敏度如何?油门控制如何?高速度下松油门滑行吗?根据路况,油门和前后刹车分别如何操作?不要跟我说前后一起制动谈力度。摩托车轮胎横截面为什么是弧形?轮胎抓地力靠什么来控制你都不懂。只能说你小白一个。希望你多学习,吸取经验,人和车互相磨合够了再去云贵川。小命要紧~!

楼主:
  楼上说的跟真的一样 滑行轮 我都跑3万公里了 ,去看看 重庆银钢 很多出厂 后面就带滑行轮  ……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有滑行轮,下长坡,和大坡就全靠刹车了

没错,非常不安全

网友:
当速度高时这货出现卡死的话,那发动机就会相当舒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楼上说的跟真的一样 滑行轮 我都跑3万公里了 ,去看看 重庆银钢 很多出厂 后面就带滑行轮  …… ...

摩旅20多万公里的经验告诉你说的就是真的~!
你可以去“摩托迷论坛”参考参考,B站搜索教学视频“弯道圣经”学习学习~
说多无用,希望你虚心学习~!生命安全第一位~!

楼主:
  我只相信自己 ,慢慢跑 不急   ……

网友:
都以为慢慢跑安全~其实不然~!
国道上你跑60.70~大车小车80.90超你~再加上个会车~尤其盘山公路和弯道~自己想想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