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请万能的坛友识别一个IC

楼主(2019-07-23):
请万能的坛友识别一下这两个主板的IC。升压应该是用的SX1308。电池充电用的什么IC??谢谢了。

网友:
4054/4056系列吧

网友A:
楼主是不混坛子的吧,一看就是4056之类的呀。

网友:
不要问,问就是tp4056

网友:
一看就是tp4057

网友:
看一下R2或者R6贴片电阻是不是122,是的话就八九不离十应该是4056 TB2s5SLlHwrBKNjSZPcXXXpapXa_!!1983054872.png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不混坛子的吧,一看就是4056之类的呀。

发完帖子一看IC引脚链接的LED。发现是4056。。想找一个带保护的。现在做了IP5306,可是需要开关点动才能激活。想换一款。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发完帖子一看IC引脚链接的LED。发现是4056。。想找一个带保护的。现在做了IP5306,可是需要开关点动才能 ...

那个18650电池座子很好用,我前几个月买了个双位的,镀金弹片,和你图上的差不多,做了个双18650充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18650电池座子很好用,我前几个月买了个双位的,镀金弹片,和你图上的差不多,做了个双18650充电器。 ...

想找一款充放一体带保护的。现在用的IP5306。按键激活不爽。刚发现ETA9635,这个是电池低于多少V就停止工作,一样没有保护功能。

网友A:
我买了几张这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买了几张这种:

这个手里一堆了。不用这个。温度一高就降流。找的是边冲边放的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