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请坛友帮看下这个mos可不可以用20n60c替换。

楼主(2019-07-23):
这个电源是我在咸鱼上买过来的。剪线电源。测量电压有19伏。接好电线后发现不能用。现象就是电压从19伏一直往下掉掉到0。如果按下开机键,机子是没任何反应,但电压会直接掉到两伏。然后再掉到0。

为了拆开这个东西,用上了G型夹,冰箱,铁锤,终于弄开了。

看了一下,就是在这个mos管和电感这个地方有锈迹。用牙刷刷了一下。然后再补焊了一下mos,晾干之后通电测试。发现可以开机。然后过了一会儿,又用不了了。然后不知道弄个什么,又可以用了。应该是哪里接触不良生锈了,想换一下这个mos,这个看着生锈比较严重。型号是K13A65U,看了一下,这个是n型,13a650v,手上没有这个,只有20n60c不知道可不可以直接替换。应该电压上不到600伏。

另外这个电源一会可以,一会不可以,还有哪些故障点要排查的吗?存不存在在拆解的时候把线路板弄得似断非断的状态。(拆解的时候主要是用G型夹和刀子,然后到拆不了的时候,把这个东西放在冰箱里面冰冻了一下,拿出来放在地上用铁锤砸缝隙)

网友A:
20A,600V可以代用,大代小,没问题,

网友B:
是不是华硕啊

网友C:
有时有电压场效应管应该没什么问题,主要看有接触不良或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华硕啊

是的,看着方方正正的,只有华硕才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20A,600V可以代用,大代小,没问题,

电流20安是大了。不过原来的耐压650的,我这个是600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时有电压场效应管应该没什么问题,主要看有接触不良或保护。

我看了一整天也看不出哪里接触不良。应该不是保护,而是接触不良。因为有时候可以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看着方方正正的,只有华硕才有

新HP19.5也这德行 看线头是华硕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流20安是大了。不过原来的耐压650的,我这个是600的。

这50V差短时间不会有问题,长时间要看电路,印象中某些能到800V尖峰。

故障还是要从高压侧管理芯片和保护着手。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流20安是大了。不过原来的耐压650的,我这个是600的。

没关系,400V的用的也有,600V的没一点问题,电流大5A,余量大点更保险。

网友:
换了也没用,还是老样子

网友:
应该可以用的

网友D:
把可疑的焊点补焊一下吧,有时候虚焊看不出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把可疑的焊点补焊一下吧,有时候虚焊看不出问题的

拿放大镜看了半天都是好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拿放大镜看了半天都是好的。

不要看了,直接给电容、电感、变压器、输入输出线等大件引脚补焊一下看有没有改善,另外变压器绕组也有可能开路,比如铜线和引脚之间断了,造成偶尔接触不良的情况出现,你这个故障算好处理的了。

网友:
电源不能砸,别问我怎么知道有教训的路过。线圈什么的最怕砸,会齐根断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要看了,直接给电容、电感、变压器、输入输出线等大件引脚补焊一下看有没有改善,另外变压器绕组也有可 ...

这种情况概率比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