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 『 元作 』拆防雷插排,安装模块化指示灯!

楼主(2019-07-23):
『 元作 』拆防雷插排,安装模块化指示灯!
防雷插排

标识

拆开,之前防过雷 ,防雷模块bom了
拆掉了之前损坏的 ,现在没有指示灯了

做个模块化的指示灯 ,用着方便

测试几种灯珠亮度喝耗电量

找来导线

找到个小板 ,安装上红色指示灯 和4007二极管。

再串一个电阻 ,这样耐用,安全

换成带接片的线 。

拧上线 。

这里固定一下两根线

安装上,通电试试

指示灯很耀眼 。

改造完毕,收工。

插排带指示灯用着才方便 。这款插排上带有一个双开双关的开关,很好用。
完毕,谢谢欣赏。

网友:
火灾里面抢救出来的吗?黑成这样

网友A:
请问下,电阻用多大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请问下,电阻用多大的?

楼主用的是150K的,我一般用200K的,现在用阻容(154 400V的CBB电容)降压+整流滤波,LED不闪看着才舒服

网友:
谢谢分享。。。。这造型奇特,内部还很黑。。。。。

网友C:
中间怎么0A还亮?都是高亮3Ⅴ?目测最后有1.8v红珠

网友D:
这货像仿制APC,但是APC插座是日式插口的,现在俺还有2个呢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楼主用的是150K的,我一般用200K的,现在用阻容(154 400V的CBB电容)降压+整流滤波,LED不闪看着才舒服: ...

豪~一个指示灯搞这么精致~

网友:
这货外观和apc的一模一样,,但抄的水平太差了,太省料了

网友:
线挺粗的,秒杀国产杂牌和公牛有的一比。 但是中间一孔有点被烫变型了,是接大功率电器插头接触不好发热引起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豪~一个指示灯搞这么精致~

他是小夜灯的做法。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货像仿制APC,但是APC插座是日式插口的,现在俺还有2个呢

二师兄的宝贝就是多。以前没插座的时候挺稀罕。现在一堆了,也稀罕不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中间怎么0A还亮?都是高亮3Ⅴ?目测最后有1.8v红珠

是啊,那个挺亮的,电流还特别小。我的表竟然没显示。

网友:
很纠结很纠结。

网友:
里面那么大空间真浪费,不如再改一排插孔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