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ndForce] 花了一点时间让sandforce的开卡工具运行在了deepin上

楼主(2019-07-23):
虚拟机镜像还是要十几个G,比飞机哥整合的centos在容量上没有丝毫优势,感觉浪费时间了

我觉得Linux内核的系统没法普及很大的原因就是源的速度普遍都很慢,更新等死人

网友A:
虚拟机肯定比真机安装要卡呀!

再说了,
deepin也比一般的发行版卡一些,

再说更新,
即便是滚动发行版,更新频繁一些,
也比win10问题少多了,

普及不了很大程度上是个性化起来麻烦些

网友B:
我觉得Linux内核的系统没法普及很大的原因就是源的速度普遍都很慢,更新等死人。而且很多软件都没有,驱动安装也不傻瓜,

网友C:
源我手上的linux机器都换了换清华源或者中科大源,挺快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虚拟机肯定比真机安装要卡呀!

再说了,

你从哪看到我说卡了?而且我说的更新是系统更新?

楼主:
引用 网友C:
源我手上的linux机器都换了换清华源或者中科大源,挺快的啊

中科大源和清华源都只有10k/s,真是日了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源我手上的linux机器都换了换清华源或者中科大源,挺快的啊

国内源也不快哪里去,
而且更新上还跟国外的不同步,
反正我一般是用默认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Linux内核的系统没法普及很大的原因就是源的速度普遍都很慢,更新等死人。而且很多软件都没有,驱动 ...

驱动这是铁打的槽点,
我都不抱希望了

网友:
至少现在主流发行版装好三卡都是直接驱动的
除了n卡需要卸掉开源驱动打专有驱动
a卡直接AMDGPU开源驱动自动就好了

网友D(2020-05-13):
怎么操作的 大佬  有教程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怎么操作的 大佬  有教程么?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610365
自己研究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