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各位大神帮忙标一下这个2258H板子的跳线(已成功开卡)

楼主(2019-07-23):
闲着块2258H,256M缓存的板子,买了几个颗粒准备焊上。
颗粒是2ce镁光,双贴F1,F9的时候,正常开4CH/1CE,再贴一片到F2,CE识别如下:(F10目前还没贴上)

板子没有丝印,请教红框里的16个跳线编号分别是多少?或者4贴2CE应该怎么跳线?
有没有玩过这款板子的?欢迎大佬们指教!

2019.7.24   9:15更新

经过多次实验,最终是开出来了,最终CE分布图如下

所有CE在CE0和CE1,我之前贴过一个2246e单贴8CE的ssd,8个CE分别在CE0和CE2,有点不一样。

最终跳线如下图

红框里的2颗跳线都在中间,蓝框里的跳线在上1和上3位置。
感觉起作用的跳线,是左数第二列和第四列的这几个。
以后再也不玩这种没丝印的板子了

跑分还不错

按顺序,分别是单贴,双贴和4贴的跑分。笔记本cpu渣渣i5 3320M,4K跑不出高分,最后一张手机拍的是挂在台式机上拍的,cpu I3-8100,以上数据供参考。
对了,颗粒是英特尔64G L06B 2CE。

完结!

网友A:
你参考一下这个46en的跳线位置看看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3398&extra=
话说回来好想搞个58h玩玩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参考一下这个46en的跳线位置看看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3398&extra=
话 ...

好贵的,我这个70块钱闲鱼淘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贵的,我这个70块钱闲鱼淘来的。

那就不划算了,劝退

网友B(2019-11-06):
大神,同样的 板子,贴4贴要开4ch/1ce怎么跳呢

网友:
我好像也有一块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神,同样的 板子,贴4贴要开4ch/1ce怎么跳呢

你这已经是4ch/1ce了,直接开就行了,不用跳了。

网友C:
兄弟你那个2258H板子还在吗?需要帮忙测量一个电阻,我吧那个电阻弄掉了,具体看图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兄弟你那个2258H板子还在吗?需要帮忙测量一个电阻,我吧那个电阻弄掉了,具体看图

一般看个头就可以,和跳线差不多就是0了,直接焊锡拖短了就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已经是4ch/1ce了,直接开就行了,不用跳了。

可我跳线全吹下来了啊,程序会不会认错了,通道设置里面强行选CE0的4ch一开就报错

网友:
刚好手上有这块板,学习了!

网友D:
再提供一个土狗跳线吧,逛某鱼看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再提供一个土狗跳线吧,逛某鱼看到的。

在主控左边不是标了吗tog

网友:
引用 网友D:
再提供一个土狗跳线吧,逛某鱼看到的。

我上的就是这个05444 064颗粒,兄弟你来得太及时了,正愁不知道怎么接跳线呢,几贴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兄弟你那个2258H板子还在吗?需要帮忙测量一个电阻,我吧那个电阻弄掉了,具体看图

已经卖了,我看手里有没有其它类似的板型帮你量量。

楼主:
引用 网友D:
再提供一个土狗跳线吧,逛某鱼看到的。

有心了,兄弟。是Toggle字样右边的那个位置吗?
这贴的应该是闪迪的颗粒,按理说要跳Toggle的,这个板子为啥没跳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心了,兄弟。是Toggle字样右边的那个位置吗?
这贴的应该是闪迪的颗粒,按理说要跳Toggle的,这个板子 ...

我买过一张,闪迪的。回来拆了,上非土狗颗粒,可以直接开。
对比我发的这张图应该是没有短接土狗。
具体是右边那个还是土狗字样下面四个的左上角那个就不清楚了(图里的右上角那颗电阻拆过没区别)。

网友E(2019-12-10):
引用 网友D:
再提供一个土狗跳线吧,逛某鱼看到的。

老哥搞定没有啊?这个吐狗好像在板子背面,我有2块一样的板子,一个是英特尔的颗粒一个是闪迪的,2个板子的背面电阻位置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E:
老哥搞定没有啊?这个吐狗好像在板子背面,我有2块一样的板子,一个是英特尔的颗粒一个是闪迪的,2个板子 ...

只是在网上看到有标记土狗的板子,保存了图片。手上没板子。

网友:
引用 网友E:
老哥搞定没有啊?这个吐狗好像在板子背面,我有2块一样的板子,一个是英特尔的颗粒一个是闪迪的,2个板子 ...

貌似有些闪迪虽然是土狗颗粒,但是不用跳。我现在也没搞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