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想请教下各位家里工具都是怎么收纳的

楼主(2019-07-23):
发现家里工具放的乱七八糟,目前是用的3个塑料储藏箱放的,还有一些放在鞋柜,但是隔一段时间整理完后用着就又乱了。。。目前想把家里的工具都收纳规整下,想参考下各位的收纳办法,。。

网友A:
经常用的大部分放的比较乱,除非抚摸党

网友B:
一小时的活儿里有半小时在找工具
工具包、工具箱、工具柜、工具墙等等都有或者都曾有过,但根本架不住媳妇的收拾,放弃了。就扔床底下的木箱子里,需要的时候再去翻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经常用的大部分放的比较乱,除非抚摸党

真的,用着用着就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小时的活儿里有半小时在找工具
工具包、工具箱、工具柜、工具墙等等都有或者都曾有过,但根本架不住 ...

我是想弄个工具墙的,但是弄在房间观感怕不好- -,弄在车库每次用要下去拿又怕麻烦0 0

网友C:
上墙加挡板伪装成书柜

网友:
我有一间工具房,院子里还有个壁柜,但是还是很乱

网友:
我从网上买了一个装手榴弹的木头箱子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上墙加挡板伪装成书柜

想起特工的木仓库

网友:
堆栈式工具箱存放工具应该是不错。

我是常用工具装一工具包,其它有原工具箱就工具箱装着,没有工具箱就工具包装着塞床底

网友:
我有两个工具车,一个书架   一个挂墙架啊

网友:
居家使用,可以考虑一下堆叠式抽屉箱。

网友:
就看用的多少吧,经常用的很难做到整齐收纳摆放。

网友:
我在阳台上做了2个壁柜,够用啦,媳妇根本不理这俩柜子。

网友:
我直接把书柜改了,因为当你很多工具的时候,你注定是没什么时间看书的一般正常人家里的书柜里面90%的书一年不会翻开一次。

网友:
我也有箱子、橱柜等,还是很乱,她看什么断舍离的一本书,我的东西遭点秧

网友:
是有点乱,有时间一点活,工具找半天,干活没找工具的时间长。我的经验是,工具用完一定要放回原位置,不能怕麻烦

网友:
原来就衣柜放阳台全部装零件了,平时用的工具改刀钳子扳手我就用一个装蔬菜的长方形盘子放桌上,剥线钳压线钳吸锡器等放抽屉,镊子电笔小锉刀等小工具就用一个水杯装便于拿,哇 太多太多工具了

网友(2020-01-19):
最好的办法是整理箱,外面贴标签,每次用完归位!

网友:
常用的放外面,不常用的,用收纳装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