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奥睿科6223US3-C硬盘底座:一键备份克隆,老硬盘的新生命

楼主(2019-07-23):
前言:
近一年来,固态硬盘产品出现悬崖式的跳水,目前已经接近1GB一块钱的地步,想必很多人都已经入手,不过更换下来的老机械硬盘怎么办呢?是我的话,就老实做个备份盘用,毕竟容量也不算小,只需要购置一块硬盘盒或者底座就行,自然,用的不多,买个性价比高点的产品就好。
产品的开箱:
这次入手的是一款奥睿科的硬盘底座,产品的包装盒的设计风格比较老式,像是外贸出口产品的款式,可在正面看到印刷有产品的外观实图。
背面则印刷有产品详细的物理性能参数和生产信息介绍。
盒内产品套有一层透明塑料袋做保护,旁边为产品的纸质支架,里面放置有产品的说明书、数据线和适配器。
整盒产品主要有硬盘底座、适配器、数据线、说明书和保修卡。
产品的外观与细节:
配套硬盘底座所选用的电源是深圳市盈源电子有限公司生产的12V3A适配器,整体的输出功率较大,体型设计也比大多数电源适配器来的长。

线材材质柔软厚实,实测线长约为120cm,可满足一般的家庭使用。
传输线方面选用的是带有micro usbB接口的数据线,线长实测105cm,采用的是带有屏蔽功能的高纯度无氧铜线芯制成,整体线材材质非常厚实柔软,可以提高产品信号传输中的抗干扰能力,保证产品信号传输方面的完整性。
这款硬盘底座在官宣中存在三种型号,我所拿到的为6223US3-C,据说末尾加了C表示是欧版规格的产品,这也算是我选用的原因之一。它全身采用具有哑光磨砂手感的黑色ABS工程塑料制成,尺寸大小约为142mm*110mm*57mm,形似比较规矩的立方体造型,不过四周棱角均做圆角处理,整体比较圆润。
内部芯片采用JMS561U方案,单盘位最高可支持10TB的大容量硬盘读写,双盘位最高为20TB左右,通过背部的usb3.0接口和插槽中的SATA3.0接口,可为产品提供最高5Gbps的传输宽带,保证了产品在读写数据速度传输方面的性能。
底座顶端部分为产品的硬盘的插槽区,因为支持一键克隆功能,所以根据产品的克隆功能又分为Target插槽和Source插槽,并在插槽对应的位置设计有相应的使用状态指示灯,而前端部分还有克隆进度指示灯的设计,在使用中可非常直观的查看产品具体的使用状态。
硬盘插槽端为人性化的推拉门设计,可支持采用SATA接口的2.5寸盘和3.5寸盘的使用。
不过产品采用立式散热方案设计,因此产品四周均无各种常见的散热孔,硬盘在插入底座时,至少留有三分之二的体积在外,可方便利用外界热对流进行有效散热,减少了产品的体积设计,看起来也更加厚重扎实。
背部为产品的接线端和控制键区域,从左到右依次为DC电源插口、USB3.0接口、克隆键、电脑和克隆功能切换键以及开关键。
底端四角分别黏贴有四颗黑色的海绵橡胶垫,可为产品提供较为稳妥的放置环境。
产品的使用:
使用前先对产品进行一般的速度测试,测试的主机条件为华硕 B85M-E R2.0、cpu为i3-4150、操作系统win8.1、内存8,而在测试的硬盘座上插入一块因特尔545s固态硬盘(4K对齐,AHCI模式开启),通过主机的USB3.0接口进行连接,尽量做到传输带宽的最大利用。在准备好一切后,开启CrystalDiskMark软件进行测试,所测试得到的读取速度为393.0Mb/s,写入速度为371.2MB/s,整体传输速度比较快。
在实际传输测试中,将一份1.8GB的文件,从底座中的硬盘里面传输到电脑固态硬盘内,测试得到产品的实际传输速度为318MB/S,比较接近上面所测试的速度。
而将一份2.3GB的文件从电脑固态硬盘中传输到底座固态硬盘内,实测传输速度仅为243MB/S,传输速度略低但基本够用。
在底座两盘位上均插入一块固态硬盘,双盘之间的传输速度进有178MB/S,传输速度已经接近机械硬盘的速度,速度比较小。
总结:
优点:这款硬盘底座采用JMS561U芯片方案,能同时支持2.5寸盘和3.5寸盘的使用,而且单盘位最高可支持10TB的大容量硬盘读写操作,并且支持一键克隆功能,用于一般的数据备份或者资料转移都比较方便。
缺点:双盘位间的速度传输较慢。

网友:
我用的另一个牌子,还可以读取并口硬盘和各种存储卡。

网友:
这个看起来还可以

网友:
我有一个这个牌子的盒子,用起来不错,用料扎实,USB3.0很快,单独供电

网友:
各位,分别多少钱进的?

网友A:
金手指朝上的存储最好别买,进灰接触不良,损坏硬盘。

网友:
俺有这个老款的,猛掉盘,完全不稳定,用这个简直减寿。。不要这个垃圾牌子。买的usb充电座,充电,屏幕乱跑,电流不达标。usb硬盘盒无一款可稳定使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金手指朝上的存储最好别买,进灰接触不良,损坏硬盘。

坐式的应该都被设计成这样的吧

网友:
奥睿科,还算不错的产品

网友:
引用 楼主:
坐式的应该都被设计成这样的吧

LZ,上面有人实锤说质量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