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给闭路线通电会咋样

楼主(2019-07-23):
还是前天的事,想问下,假如给闭路线通电会烧光纤那边机器吗?有隔离,保险什么的吗?

网友:
你想多啦、各种保护隔离措施都有的

网友:
没想干好事  这问题不能回答

网友:
光纖通不了電的,它是絕緣體。

楼主:
前两天闭路烧了,检查不承认是光纤转闭路的机器问题,说是从用户这边往光纤方向窜的电,击坏光纤转闭路的机器,自己觉得这个机器应该有隔离或保险什么的,否则万一谁给通电不就烧了吗。

网友:
会烧前面的保险,烧了保险照样没法看,还有应该会影响到其他用户的电视机安全

网友:
一般来讲没事 但就怕是偷工减料省了一堆保护隔离

网友:
闭路电视系统本身就带有交流供电
干线供电60-70V 用于供给各种馈电型放大器 的正常工作 保证高质量信号传输 在单元箱内或用户接口板处隔离此交流源  (就跟卫星锅的闭路线里有极化电压一样的共揽传输原理不过其干线供电电压比闭路电视低得多 因为卫星锅机顶盒只是提供极化电压 )至于用户反馈电+隔离失效  容易烧干线电源插入器的速熔熔丝  如果是光纤设备的RF自带供电 且保护电路存在设计或制造缺陷 则会损坏光端设备
至于光纤系统
光纤本身是绝缘体 但光缆中起加强作用的金属部分是可以导电的 但这东西一般做接地或箱体处理 而且是不连接到光纤设备上的 就算你运气插到极点  真带电了(被雷劈那是另一回事啊) 也不会影响设备运行的
已做修正 谢谢xbox110 指正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闭路电视系统本身就带有直流供电
干线供电60-70V 用于供给各种馈电型放大器 的正常工作 保证高质量信号传 ...

谢谢,如果电视或机顶盒的高压板没坏,接收或输出信号的板子坏了,能有反馈电压吗?反馈的电压能烧坏闭路线转那面吗?

网友:
I/O板损坏 确实在极端情况有可能存在直流电源串入RF in  理论上确实有可能引起系统的设备进入异常告警状态
但这只是美好的理想
现实中概率太小了 因为这个来自机顶盒的直流反供电要经过多个多种连接器、长距离线缆才能最终到达主干线 这个衰减 早就把它消耗的几乎没有了  交流强电串入系统 确实会坏设备 但坏之前 肯定会一段时间工作不稳定 出现影响正常收视的 会有 比如信号强度 和质量的问题  而且这也会损坏干线放大器 分支器分配器等

恒压源 高压给低压供电 低压源的内阻就会变为负载 这时就会引起电流大烧毁电压低的恒压源
但实际上有线电视的供电是有电流限制的 没记错的话是60V0.9A所以只是增加了功耗
严重点机顶盒会损坏 并有连带损坏用户设备的可能

已做修正 谢谢xbox110 指正

网友:
现在的有线电视多数用HFC,结构从用户端说起是机顶盒--分配器--支路分配器--干路分配器-隔离分支器(一般是2个组合,用于均衡各楼栋的平均电平)-光工作站-光缆到机房OLT

如果你给电视线通上交流电,首先会融化掉分配器里的绝缘物,因为分配器里的实际接触面积很小,因此电阻较大容易发热,因为融化了导致脱离接触因此线路开路了。

就算家门口没有使用分配器而是直通的,电流也就能达到支路分配器,然后这条线的端口熔断,甚至影响不到这个分配器下的其他用户。但有时候会通过屏蔽层导电,那么就会到达隔离分支器。然后烧掉里面的过流电阻。最终也不会影响到光工作站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闭路电视系统本身就带有直流供电
干线供电60-70V 用于供给各种馈电型放大器 的正常工作 保证高质量信号传 ...

以前装放大器, 还被60V 电过, 我记得是交流的, 电的手麻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以前装放大器, 还被60V 电过, 我记得是交流的, 电的手麻麻的。

欧对 直流是里面的模块供电(20几伏) 共缆传输用的是交流的  记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