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洗空调内机,铜管弄裂了,锡焊铜管这样维修行吗?

楼主(2019-07-23):
故障现象:拆洗空调安装后放氟发现漏氟声音,连忙关了。。持续漏氟声,后打压检测到是高压管进气口漏了。。估计是拆洗空调把蒸发器全拆出来了。。连着重重的管。。扭来扭去弄裂了。。

没有火焊枪,我用的是锡焊的,不知道行不行???

找了段铜管。。1P机的高压管,刚好能套进去。。

砂纸清洗管内部。。

再用纸巾清洗下脏污。。

弯管。。清刷一下。。

套进去试试。。然后用螺丝刀开个小喇叭口。。

风枪最大风最大热。。吹一两分钟配合60W的电洛铁就可以焊了。。

加松香。。锡。。

焊接另一个接头。。

焊接好了。。。

剪掉的弯管。。

装回上去。。

打14个压正在测试。。明天看看有没有掉压再玩了。。

我的空压机。DIY的。能抽真空的。。 压缩机是捡的打气机。,。。。150W左右吧。。

没有火焊枪,我用的是锡焊的,不知道这样维修焊接管行不行?

网友A:
可以  只要不漏气就行

网友B:
这个有点不靠谱..时间长了要漏............................那瓶神油啥玩意..

网友:
还是铜焊吧,寿命长得多

网友C:
焊接时会有杂物掉进铜管里

网友:
也就暂时应急,还得是铜焊。

网友:
得用银焊条

网友:
我冰箱还没搞呢··我觉得焊锡不行吧······还是铜焊坚固。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有点不靠谱..时间长了要漏............................那瓶神油啥玩意..

这也被发现了,产地绝不是印度。
wd40喷嘴坏了,割开倒到胶瓶里了。

没法了,没火焊枪。我记得以前焊铁瓶用锡打过10个压没问题,所以试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焊接时会有杂物掉进铜管里

应该不会吧。哪明天放开外机接头用空压机吹下低压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  只要不漏气就行

希望如您所说。

网友:
必须用含银的铜焊条焊,拆下空调清洗就是没事找事做。

到家电维修论坛上空调区看一下吧,

网友:
焊锡低温容易开裂

网友D:
不行。锡在低温下会自动变成粉末。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行。锡在低温下会自动变成粉末。

对!
锡有低温晶格变化的特性,一般焊料没注明耐低温恐怕是不行。虽然空调温度不算低但是这长时间十几度恐怕也坚持不住多久就崩开了。

个人建议,换个室内机吧。反正也是做喇叭口你也会做。买个二手室内机 多花不了多少钱,主要是安全第一。

网友E:
我觉得不是万不得已空调一次到位最好不要拆洗,清晰也只需吧室外机散热器背面的杂物或灰尘清理一下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觉得不是万不得已空调一次到位最好不要拆洗,清晰也只需吧室外机散热器背面的杂物或灰尘清理一下即可。 ...

对,管路没毛病不要拆。

网友:
锡、低温好像容易变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行。锡在低温下会自动变成粉末。

拿破仑部队军衣上锡钮扣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