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大家帮我看看呀某宝买的0.1欧姆电阻

楼主(2019-07-23):
看色标怎么都不像0.1欧姆的电阻,我觉得0.1的色标应该是棕黑银啊,

网友:
测量不就知道了

网友:
实测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A:
哥,这是5环电阻,有错吗?

网友B:
这小阻值的电阻测量必须采用开尔文四线法,设备使用6-1/2六位半及以上精度的,推荐FLUKE数字万用表,这样测试比较准确

网友:
这不是0.1我把它吃了

网友:
5环跟4环还是有区别的,你这个应该从右边开始,黑棕黑银棕。手机上有专门计算色环电阻的APP,下载一个吧,很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小阻值的电阻测量必须采用开尔文四线法,设备使用6-1/2六位半及以上精度的,推荐FLUKE数字万用表,这样测 ...

用个大厂出的LCR切到DCR模式测,一般LCR都带毫欧档的

网友C:
楼主的可能是指针式万用表

网友(2021-01-11):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可能是指针式万用表

可能吧

楼主也应该澄清一下

网友:
四环和五环的色环有差别
四环是棕黑银,10*10(-2)=0.1
五环是黑棕黑银,010*10(-2)=10*10(-2)=0.1

网友:
话说这个 0.1欧有啥用  直接铜丝伺候啊

网友:
可能由于最大的负次方只能是银色了,所以第一环用了0,如果把0放三环,那银色就不够用了,要比银色还大的10^-3

网友:
是0.1欧姆的电阻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哥,这是5环电阻,有错吗?

首位色环黑代表什么含意,色环电阻零点几欧姆用三位色环完全可以标注,为何要用首位色环为黑表示,这个肯定不标准。

网友:
引用 网友D:
首位色环黑代表什么含意,色环电阻零点几欧姆用三位色环完全可以标注,为何要用首位色环为黑表示,这个肯 ...

什么标准不标准,你制定的?有规定色环电阻不能黑色开头吗?
三环电阻误差好像是±20%?一般人都会认为五环精度比较高吧
选择五环电阻是使用者的权利,生产商迎合市场需求生产这种电阻有问题吗?

网友(2021-02-15):
无非是两个方向读,多观察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