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了两个淘汰的电话机,没什么技术含量,不过有个问题不明白

楼主(2019-07-23):
单位淘汰的固话话机,一个是带显示屏的,有空弄个日历时钟。

上图右下角位置应该是免提的咪头,为什么是空的?

上图右下角位置应该是免提的咪头,为什么是空的?

显示屏,通电可以显示,应该可以做成日历,有空再折腾。
另一个简单的话机

这个不知道除了拆机还有什么用没有。有个录音芯片,给孩子做个小玩具?

网友A:
右下角没有咪头那个应该是这个电话机是阉割版,你搜一下,某宝很多,嗯免提可以出声,但没有咪头,它包装上也写着没有免提功能。

网友B:
手柄的话筒可以说话,距离都差不多,可以用

网友C:
我将蓝牙耳机改到座机上

网友D:
也许用的是手柄上的话筒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也许用的是手柄上的话筒吧

可能是,因为这个电话确实是可以使用免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将蓝牙耳机改到座机上

那这样就是蓝牙无线话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柄的话筒可以说话,距离都差不多,可以用

应该是用的手柄上的,只不过使用是口朝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右下角没有咪头那个应该是这个电话机是阉割版,你搜一下,某宝很多,嗯免提可以出声,但没有咪头,它包装上 ...

使用中是可以用免提的,可能和手柄上的咪头共用

网友(2020-07-16):
感觉做工都马马虎虎,没啥好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