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存] 东芝MLC 16K芯片 16G 用2251 67主控,量产固件如何选择

楼主(2019-07-23):
东芝MLC  16K芯片 16G  用2251 67主控,量产固件如何选择,求各位大佬指点一下
芯片精灵检测信息如下
: Phison(群联)
 主控型号: PS2251-67(PS2267) - F/W 01.01.10 [2011-11-26]
闪存识别码:  98DE94937650 - Toshiba(东芝) TC58NVG6DDJTA00 [MLC-16K]

网友A:
无图无真像啊,你一个ChipGenius和GetInfo检测图都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图无真像啊,你一个ChipGenius和GetInfo检测图都没有。

已经补上了  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补上了  谢谢

上GetInfo图,看量产工具版本,固件版本010110。这不就有了量产工具和固件了。

楼主:
GetInfo提示插入设备  看来还是固件选择不对    刚刚在论坛收的闪存芯片      闪存上面丝印:th58teg7ddkta20        芯片精灵检测信息:TC58NVG6DDJTA00 [MLC-16K]  用的量产工具3.63,可以识别,但是量产失败

网友:
引用 楼主:
GetInfo提示插入设备  看来还是固件选择不对    刚刚在论坛收的闪存芯片      闪存上面丝印:th58teg7ddkta ...

固件选FW67FF01V60010M.BIN或FW67FF01V60210M.BIN,试下。量产主界面“MP ini"前面的框打上勾。

楼主:
这两个还是不行  正在一个一个的固件实验

楼主:
郁闷   还有几个6221的主控板,可惜没找到支持该闪存的量产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