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二手电脑求估价

楼主(2019-07-23):
二手电脑开价4800  看了看硬件 除了固态其他应该还可以吧

网友:
按新的R5 3600+B450M主板最低价格是1700元+8G*2 DDR4 2400是500元,显卡2060是2199+120G英特尔 530 120G (此盘PE一般较多吧)二手是200元其他还有啥机箱电源自己算吧。1700+500+2200+200+实际可能再5000+左右,但性能比你这高了很多了。你买人家的,人家不花钱换成3600了。如果是你卖旧换新,那就赶紧吧,再少点可以出了。

网友:
楼上威威武 手动加精

网友:
配置还不错啊。是又要升级了?

网友:
都i7了!
我的电脑也是主流的,当然是在10年前。

网友:
去年买过一套类似的 7700 8G  1060  240G固态 花了5千多 这个4800很保值啊!

网友A:
内存,ssd 都未知名,是我不会选这样的二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内存,ssd 都未知名,是我不会选这样的二手

内存是海盗船复仇者 不过sn不是连续的  感觉怪怪的

网友:
还可以的配置

网友:
个人感觉,2000以上,不管配置多高,还是上2代锐龙或者3代锐龙靠谱些,性能不差,功耗低,平台新,还有保修。
AMD这次大跃进,已经把2手intel机器市场挤爆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内存是海盗船复仇者 不过sn不是连续的  感觉怪怪的

感觉,内存和硬盘都会很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