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7129芯片万用表200欧电阻档短接有负的0.61欧底数!

楼主(2019-07-23):
7129芯片的万用表,200欧姆档,短接后,有-0.61到-0.71的底数是什么原因? 肯定不是接触电阻和表笔电阻问题,因为底数是负的! 测量100欧姆电阻时误差比较大,加上这个底数就比较接近正确值了!
另外,电压档也有问题,电压档所有量程,短接表笔,尾数都是1,测量584基准,7.5V和2.5V误差特别大!(正确值应该是7.499和2.499,测量值是7.491和2.491,有时候偶尔也瞬间跳成正确值,转瞬即逝)

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积分电容0.1uf,积分电阻150K。  表头自检比例读数9997  有时候跳到9991。

网友:
可能受潮了,拆了放太阳下晒个一天

楼主:
问题找到了,我买到了两片假冒伪劣的美信7129芯片,这芯片原厂早就停产了,市场上的仿货质量参差不齐!半年前买到两片质量不错的,这次换了一家结果买到两片有故障的芯片,一片开机只能闪现杂乱的笔画,然后就不显示了,另一片就是本贴的故障,测量误差大,有莫名其妙的底数,最后一位数不能显示数字2,只能显示半个2。 换上原来的芯片,故障都消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