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这个电源比较奇葩,“微调”范围0~14V!!

楼主(2019-07-23):
这个灯箱开关电源出厂就是0~14V可调。照这个思路可不可以直接把别的电源改成可调的,而且不用增加很多外置零件,直接用微调电阻调节电压?

这种灯箱开关电源都有个微调电阻吧,这个电源比较奇葩,“微调”范围0~14V!!

网友:
支持楼主上图分析

网友A:
开关电源能调这么低的确实第一次见

网友:
别的电源和这个设计不一样,把别的电源改成可调的可以参考论坛里面的帖子,要改的地方可不少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关电源能调这么低的确实第一次见

带饲服电源的,有啥奇怪?

网友:
DⅠY用不错,成色差点。小板是啥芯?494的1脚调压。

网友:
先给它好好洗个澡吧,真的太脏了,元件都看不清

网友B:
微调范围那么大,第一次见

网友:
有辅助电源,怪不得能从0v起调

网友:
我有一个比你的可调范围更大。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id=59522&extra=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微调范围那么大,第一次见

这那是微调,是可调。

网友:
不是微调是巨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