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一台平板黑屏:是排线问题?还是屏幕问题?

楼主(2019-07-23):
不小心拍桌子上了。带着保护套,30cm高度用力平拍。好吧,我承认当时在发火。。。

然后黑了,其他都好的,开着的app还不断发出各种接收提示音。呼吸灯也在亮。

按开关键,能看到背光。但除了一片黑底+纵向的几条线,无法显示了。拆开,排线重新插拔。故障依旧。

然后发现手指按压排线,对屏幕有影响。也就是说,按开关键如果毫无反应,动一动排线,背光和白线就会出来。

初步判断排线断了。可排线软软的,两头都各种胶布加以固定的。难道坠落会导致排线故障?还是说我必须直接换屏幕?

因为两者的开支和工作量差异巨大,故而先务虚一下,请各位指教,谢谢!

网友A:
换屏幕吧,你把软排线和屏幕连接处给摔开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屏幕吧,你把软排线和屏幕连接处给摔开胶了

愿闻其详。开胶?排线一头连主板,一头连屏幕,都是插拔的,没胶啊?

网友B:
屏摔坏了,唯有换屏能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B:
屏摔坏了,唯有换屏能解决。

如何确认是屏?

若确实,那这屏也太不经摔,放在套子里,封皮还折到下方去的,平摔。一般不都是认为四个角受力是最脆弱的吗。。。

网友:
可能排线座子脱焊了,先重新多插几次排线试试,排线接触不好也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