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个好用的路由器千兆的

楼主(2019-07-24):
求个好用的路由器千兆的

网友:
别问,问就K2P A1/A2。

网友A:
k2p太贵加钱上k3,新3,歌华链,大麦33d

网友B:
引用 网友A:
k2p太贵加钱上k3,新3,歌华链,大麦33d

这要看怎么比较吧?K2P比新3/歌华链信号都强多了,新3就是内存大。K3嘛,只有梅林或官改了。

网友:
那就k2p吧,新3信号不行,k3太贵

网友:
歌华链便宜啊, K3C太热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k2p太贵加钱上k3,新3,歌华链,大麦33d

歌华链的无线芯片貌似和8820V2一样啊。

8820V2无线ping很不稳定啊. 2.4G下局域网传个文件只有2-4M/S .ping直接显示断开了.
散热改了铜片和风扇.应该散热是没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要看怎么比较吧?K2P比新3/歌华链信号都强多了,新3就是内存大。K3嘛,只有梅林或官改了。 ...

我就一小白啥都不懂只要好用就行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要看怎么比较吧?K2P比新3/歌华链信号都强多了,新3就是内存大。K3嘛,只有梅林或官改了。 ...

我刷髙恪感觉信号没啥

网友:
引用 网友C:
歌华链的无线芯片貌似和8820V2一样啊。

8820V2无线ping很不稳定啊. 2.4G下局域网传个文件只有2-4M/S .pi ...

刷其他固件试试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要看怎么比较吧?K2P比新3/歌华链信号都强多了,新3就是内存大。K3嘛,只有梅林或官改了。 ...

现在k2p贵得要死

网友:
我也想不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刷髙恪感觉信号没啥

高恪信号本就一般,老毛子强一点。我是指K2P整体做工用料比新3和歌华链均衡,没有明显短板。

网友:
引用 网友B:
高恪信号本就一般,老毛子强一点。我是指K2P整体做工用料比新3和歌华链均衡,没有明显短板。 ...

现在k2p多贵,髙恪老毛子我都刷过,髙恪我用着更好,老毛子信号飘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歌华链的无线芯片貌似和8820V2一样啊。

8820V2无线ping很不稳定啊. 2.4G下局域网传个文件只有2-4M/S .pi ...

我的还算稳定,就是散热不太行,是真热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的还算稳定,就是散热不太行,是真热

MTK根本不热好吧

网友E:
360的V4怎么样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360的V4怎么样呢?

我也想问问360的路由怎么样

网友F:
引用 网友A:
现在k2p贵得要死

都刷到230了,去他娘的,宁可买k3改也不能对k2p下手,这价格日了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都刷到230了,去他娘的,宁可买k3改也不能对k2p下手,这价格日了狗了

确实,k3c也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