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美兹METZ 40 MZ-2闪光灯蛋疼的维修手记

楼主(2019-07-24):
话说现在夏天了啊,漫展多,偶尔拍拍妹子吧也是不错的。但展子的现场普遍光线不好,而胶卷只能买400感度的(没错现在是2019年),颗粒度还尚可接受。所以就开始打算弄个灯,配合120相机用,所以考虑了这么以下几点:
1.买的第一个一定是炮灰,得便宜
2.虽然便宜但是可靠性不能差
3.必须能方便的进行全手动控制
于是尼康的SB-28首先进入备选项目,SB-28是尼康在胶片时代最先进的闪光灯,也是手动控制功能非常全面的。不过后来买的还不是他
基于额外的第四点考虑,我用的BRONICA相机只有配合METZ闪灯系统才有可能实现相机TTL测光,为了将来有可能尝试TTL闪光,所以又找了找METZ的灯。结果恰好就在拍卖看到一个故障的Metz 40 MZ-2.卖家描述说“垃圾”。但根据卖家发布的照片,电池仓非常干净,不像是因为漏液损坏的,所以不到200rmb买下。
Metz 40 MZ-2是美兹大约90年代初期发布的中端闪灯系列中的一员,SCA3000接口,可以换用各种相机的热靴来支持不同相机的闪光控制功能,也是胶片末期时代比较先进的一种闪灯。美兹的闪灯功率输出精确,色温稳定,可扩展性强,在90年代中期以前功能碾压各路原产闪灯(后来各家相机厂就很重视闪灯设计了)。
废话多了。正题开始:
收到闪灯以后,装四节五号电池,开机,无任何反应。接可调电源,发现电流完全是0mA,于是拆解维修.
先从外观开始吧:

闪灯的外观,Metz很多闪灯都有一个小号的辅助灯设计

背面的控制屏幕

底部的辅助灯,辅助灯打开的时候,总输出功率的10%由辅灯输出,主灯输出剩下90%。主要用于跳闪的时候给正前方稍微打光,例如眼神光之类的。辅助灯左面的黑色小孔是闪灯A档测光用的硅光电池,右面大的圆形透镜是AF辅助对焦灯。

可互换的热靴接脚设计,用来兼容不同的相机,这样不仅可以实现传统的信号同步,在某些相机上还可以把镜头焦距,感光度,光圈,快门,TTL值等参数传递给闪灯,提高闪灯的自动化程度。

灯头可以向上或者向下倾斜,向上倾斜的时候露出来藏在灯头底下的两个减光塑料片。

这两个塑料片可以从AF辅助对焦灯一侧推进去,卡在辅灯前面,可以把辅灯的光输出降低1/2和1/4

拆除辅灯部分

辅灯内部的结构。触发变压器也设计在灯管旁边

掀开外壳,外壳在旋转基座的位置上有个开关。这个开关是检测灯头角度的,如果灯头不是朝向正前方,则LCD的距离指示器关闭显示(不对正前方打光,闪灯计算的照明参考距离就没有价值)。

拆除操作面板

此时可以看到。。。

。。。。两个。。硕大的。。电容。。
我开始怕了。。。
根本没有什么热靴灯用这么丧心病狂的俩电容吧。。。。

继续,分离操作面板的PCB。

PCB正面

PCB背面。单片机定制了,但是直觉告诉我这个大概是NEC的4位MCU

内部就剩下两块板了,一个大的一个小的,小的夹在俩电容中间

要拆这块大的,得先把一个0.15R的水泥电阻拆下来

然后把这个水泥电阻肚子底下的两个焊点解焊。这两个焊点是从顶部的电池盒延伸下来的。

拆除后的情况。电池盒的两个弹片直接延伸到PCB上

掀开看看

西门子的电容,定制款。这要是被电一下绝对爽死了

这块电路板似乎负责电源/测光信号/闪灯触发等等

电路板特写

高压变压器特写。高压变压器上面有个端子就是高压输出,直接插到俩电容中间那块小板子上

观察一下这块PCB。就发现了一位热的想要罢工的三极管。从板子上测量C-E短路,拆下来发现没事,并且他居然还是好的,大概是因为焊锡挤出去短路了吧。
经过大致上的电路分析发现,这个小三极管大概数整机供电电源部分的一个小管子,机内大部分电流都要通过它,明显的设计余量不足。

顺便发现这边的1A保险熔断。这是电源的总保险丝。所以静态电流测到0mA了,因为电源断了嘛

我就开心的把那小三极管焊回去,保险丝找根铜线短路,通电。开机!
.......然后呢,就是升压电路充电的声音,可充电持续了1分钟也没停,并且充电就绪的灯一直没亮。虽然没用过闪灯但我也觉得不对劲了
再次把灯拆开,这次可是里面带着高压了,怕怕。直接测量了电容上的电压,还有100V左右。重新通电开始充电,发现电压很快上升到140V,然后开始非常缓慢的增加,到170V以后更加缓慢,此时已经充电接近一分钟了。赶紧断电。断电以后电容电压快速下落到100V附近,然后下降速度就明显放缓了。

于是有两方面的怀疑,一个是闪灯高压电源/触发电路故障,导致负载太大充不起来。另一个是这俩电容常年不用耐压下降了。
第一点比较难检查,本着从简单开始的方针,先把电容拆了,找两颗330uF 250V的电容串联起来,打算测试一下。

这是拆除电容以后底部的那块小板子

上面有变压器输出整流,采样分压电阻,还有一个好似是触发IGBT之类的东西。

焊接上的替代的电容。
开机后只经过了二三秒闪光就绪指示灯就亮起了,说明原来的电容大概是有问题了。经过测试该闪灯在285V左右的时候产生闪光就绪信号,充电一直到331V停止,当电压下降到324V左右的时候重新开始充电。
首先考虑买俩新的闪光电容。

于是用电桥测了两颗电容的参数,这毕竟是闪光专用电容,损耗还是比较小的。假设他是820uF 330W.V. 电容的实际体积是25*60mm(主体,不含端子)。
那么,这个电容,买不到。能放进去的体积最大只能买到600uF的。我并不想接受这个妥协,毕竟会严重影响到闪灯设计的输出功率。
经过思考以后,这两个故障的电容,应该只是耐压下降了,由于充电电流不算太大,并没有真正的击穿他两个,所以打算通过缓慢加压的方式恢复电容的耐压性能。

首先,翻出来一个高压模块,最高可以调到235V,简单试验了一下,电容可以慢悠悠的被充到235V,说明至少从170V提高到了235V。
然后,把电容带去公司的耐压测试仪老练,可惜耐压测试仪的10mA限流怎么也关不掉,电容的充电电压调节不精确,经常会触发限流保护,折腾了一阵子还有其他工作。就没继续搞。

回家以后电容装闪灯里,每次只接通电源半分钟左右,让电容慢慢被充电,同时防止闪灯的高压变压器烧毁。经过10分钟的折腾,终于闪灯就绪的绿灯亮起,电容的耐压上升到了330V。
在当时的情况下,电容漏电依旧很大,每当充电到331V停止,不用20秒就跌落到324V以下,闪灯就重新开始充电,持续30秒,电容仍然需要老练,于是让他一直通电,我就屁颠屁颠的下楼买五号电池去了。回家一看闪灯的状态大有改善,大约每隔一分钟多他才开始重新充电一次,只持续10秒左右了。好了,大功告成,撤掉电源,装好外壳,装上电池,开机:不亮。LCD一闪一闪的,机内可以听到轻微的哒哒声。我就tmd。。。-32767头草泥马飞奔而过。这次电容可是真充满了,我又要拆。。。
拆开以后首先测量之前那个看起来就要坏掉的小三极管,果然他坏了。B-C/B-E全都开路。

我特么就生气了。这管子明显设计余量不足,尤其是闪灯现在连续充电时间过长,直接热死了。既然余量不足我就给他换了个稍微大一号的,正好外壳还有点空间,挺好的。。。

这次再开机,是真的正常工作了。但电容还是经常会充电。大概反复闪光了二三百次,功率大的小的都有,就发现电容的性能基本恢复了,需要好几分钟闪灯才会启动充电一次,每次充电只有几秒钟就结束了,完全放电以后的回电时间也基本符合手册所说的,干电池,10秒左右。
所以看来这种没有真正击穿的电容,通过缓慢加压老练还是有很大希望恢复的。

以下搭配相机拍几张

不得不说这个家伙真的体积好大啊。。。买的时候看照片没感觉他这么大的。。结果他这么大个头里面一半的空间都拿来塞那俩吓人的大电容了,真的猛

我这残幅小单反,根本撑不住这个灯,稍微碰一下就歪倒了

于是要驾驭这个灯,还得装在中画幅相机上

不过即便是和645相机装在一起,他仍然看起来很大。。。。

后面可以设置自动/手动/频闪/TTL四种基本工作模式,其他的手动调整也可以一键直达,基本上和尼康的SB28是很相似的。

-完-

网友A:
用什么卷??现在120不好买的吧~

网友:
天,勃浪尼卡的120单反,LZ老司机了

网友B:
摄影发烧友中会修闪光灯的可不多呀,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什么卷??现在120不好买的吧~

常用的那么几种
FOMAPAN 100
ILFORD PANF+ 50
KODAK EKTAR 100
KODAK PORTRA 400
基本上这几种胶卷网上去买都没有难度。PANF+难买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摄影发烧友中会修闪光灯的可不多呀,厉害!

还真算不上摄影发烧友。。。所以我会修吧,哈哈

网友C:
帮顶,想不明白这个灯尸体都这么贵,为什么?

网友D:
美兹METZ闪光灯可是老牌了,METZ创建于上世纪30年代,这是一个上世纪50年代METZ闪光灯的帖子:50年代德国造“Metz 300” 闪光灯

楼主:
引用 网友C:
帮顶,想不明白这个灯尸体都这么贵,为什么?

可能还是我想不开花这个钱买了个辣鸡玩意

楼主:
引用 网友D:
美兹METZ闪光灯可是老牌了,METZ创建于上世纪30年代,这是一个上世纪50年代METZ闪光灯的帖子:50年代德国造 ...

50年代的电子闪光灯的确是当时很先进的东西了。那会绝大多数相机连X同步都还没有

网友:
厉害,玩摄影又懂修理的不多,堪称全才!

网友E:
勃朗尼卡挺好的,上次用120相机还是同为日系的玛米亚

楼主:
引用 网友E:
勃朗尼卡挺好的,上次用120相机还是同为日系的玛米亚

操作挺人性化的,但是质量挺不人性的。。。我手里这个已经把我培养成维修工了刚买来不久就把机身,后背,镜间快门都收拾过,好歹一顿收拾以后就不再出问题了。

网友:
我是来看那个LCZ表的

网友:
电桥应该也挺老的,目测至少有20年左右

网友:
厉害了,这收的值啊

网友:
谢谢分享,精彩维修,精华的节奏啊

网友(2019-09-11):
这个灯性能很牛的,建议您配一个G16或者G15带电池盒的手柄,然后把手柄的四个二号电池改成两个磷酸铁锂电池,这样全功率输出回电时间大约5秒左右。

网友(2025-07-14):
!!!25年来挖个坟!
首先谢谢楼主!
我今年想着给我的RZ67配个闪光灯的,也是买的美兹40mz3
结果收到的两个都是漏液坏的,不知道咋修!今天搜到了这篇帖子!很有参考价值!
准备回去再拆开试试看能不能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