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拆个便宜捡的NFC蓝牙音箱

楼主(2019-07-24):
这玩意是坛友安鑫家的,他喜欢12包邮不包好坏,其实有些东西都是闲置的比较久而已,不一定全是坏的,买这个多少有点赌的意思,看有个NFC功能就买来玩玩,就当买玩具了,到手后这个是外壳摩擦层有点粘手,电池完全的没电,充了一会到手电流能有0.4A的样子,之后也就稳定在这么多了,拆后发现电池多少有点鼓包,现在用是能用,音质吗听个响,电池改天找个合适的换上应该没问题了!

未拆封的盒子
背面参数

整套附件完好

说明书

Micro usb充电线一条

主机

可以看出来面板上有些黏黏的痕迹,就是这个摩擦层会粘手

背面

一侧充电口

另一侧MIC

充电看看,红灯能亮

刚开始电流微小0.1A都不到

充了一会到了大概0.4A了,之后就差不多稳定在这电流了

开机按按键,未配对下蓝灯闪烁。普通蓝牙连接跟平常的数码设备一样。就不多介绍了

主要看一下NFC连接,开机把手机贴在音箱上,会自动跳出连接界面,之后按提示一步步连接

配对成功后连接

连上了,感觉还是很好玩的,方便

外层摩擦层可以用酒精把它擦掉就不会粘乎乎的了

连上了放个歌听听,声音是很一般哦

楼主:
拆起来看看里面长啥样的,两边喇叭
喇叭罩子

拆机前找找标签下的螺丝,省的又被骗

上下主体分开

电池450毫安

上面黑黑那个就是MIC了

另一部分

两边喇叭特写,找了一圈没看到喇叭上有参数

主板

中间的这一小块是蓝牙板

其他芯片,元件特写

背面

底下有块小板,应该是NFC连接小板

芯片特写

另一面,基本都是按键了

网友:
造型挺别致啊

网友:
类肤涂层用洗衣粉有奇效

网友:
12包邮很不错,没赶上包邮的时候,每次运费都要8块10块的,就懒得剁手了

网友:
12块我们不该再挑剔什么~

网友:
12包孕,能响就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拆起来看看里面长啥样的,两边喇叭
喇叭罩子

很纠结很纠结。

网友:
哪买的 看着不错

网友:
好小一块NFC板。。。。

网友A:
謝謝分享 NFC的意义是?放上去就响?比蓝牙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謝謝分享 NFC的意义是?放上去就响?比蓝牙好?

NFC,放上去直接连接,不用搜索配对

网友:
单看外部造型 看起来很不错

网友:
这个手机要有所谓近场功能才能玩得了,不然只能用蓝牙搜索连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