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路边捡个烂头戴耳机。据说带降噪?还有独立耳放!

楼主(2019-07-24):
捡的。。。烂耳机

耳机,断了一遍

主板都跑出来了

断的残骸

逐步分解

单元挺大,估计不差的

翻面

两个耳机头可以折叠。这个调节的还有刻度,这块金属很刚硬,掰不弯

另外一边打开看看,

180的电池

下面有个独立板子

是个孔,可以当有线耳机,没电了也能用

主板弄下来

卧槽?独立耳放!

蓝牙芯片,bt4.2

焊好头和电池,开机有嘟嘟提示音

不过硬是没搜到蓝牙。。。。。。不知道为什么

淘宝说有降噪,看了一下主板,确实有两个MIC焊盘,并且都焊上了。实际不知道。。。。

没了

网友A:
买家秀是不是放错地方了。。。

还有板子只拍了一面,
没发现那个MIC在哪儿

网友:
蓝牙耳机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家秀是不是放错地方了。。。

一个MIC就是在主板附近的。另外一个在那一堆线不知道跟着跑到哪里去的

网友B:
最后一图是什么情况?

网友:
外形有一点像ORICON的一款蓝牙耳机

网友:
我是来看买家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后一图是什么情况?

淘宝同款耳机

网友:
很纠结很纠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