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收到一把32年历史的松下National EZ503

楼主(2019-07-24):
价格不高收到一个松下ez503,就不要问价格了,大概是一个成色比较好的洋二的价格吧。原装的箱子30多年纸都脆了,没打开几次盖子就掉了。装上电池准运转正常,就是好像比6220转速低一点,有时间拆开看看电机。

网友A:
那个871109就是时间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871109就是时间吗???

对啊,87年的

网友:
转速都是一样的, 好像都是充电器不一样.
顺手看了一下, 手上的6220是96年的, 松下的技术比较牛, 这么多年了, 扭拒的段落感还是做得那么好.

网友:
我6220  是 111110   我有个红色BH856 棍批 号码是 50927   这个5位数怎么看 95  05?

网友B:
成色不错,确定那个编号是年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成色不错,确定那个编号是年份?

确定一定以及肯定

网友:
奇怪。万能的tb都没几个看起来靠谱的松下电动工具。吹得这么厉害。中国市场没人卖。

网友:
看不出与6220有什么区别这个应该要260元左右入手的吧

网友:
这个牌子,论坛原来是凑洋垃圾零件火起来的,当时价格炒的很高,咸鱼其实有一批山寨货还是杂牌,论坛有人抢了几个,后来就嗝屁了。

网友C:
闲鱼上就是你吧?可以收藏。

楼主:
引用 网友C:
闲鱼上就是你吧?可以收藏。

嗯,留下一部分,多余的出掉回血继续败家

网友:
我去,比我还大一岁,

网友:
4.2V或以下基本不考虑了。太慢。。。

网友D:
引用 楼主:
嗯,留下一部分,多余的出掉回血继续败家

我看到你弄了不少回来啊,这个EZ503换润滑脂吧,应该是个好机子,电池换成镍氢吧,原装镍隔不能在后来出的充电器上使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看到你弄了不少回来啊,这个EZ503换润滑脂吧,应该是个好机子,电池换成镍氢吧,原装镍隔不能在后来出 ...

我一直想问   换成镍氢电池能不能用原装镍镉充电器充电??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我一直想问   换成镍氢电池能不能用原装镍镉充电器充电??

可能我的表达意思不是很清楚。
是这样的:
像EZ0L10、EZ0L11的两插座充电器,一般不能识别原装镍镉电池,需要在反馈电路上串个10K电阻,但这样做会拉低3.6V锂电充电座的电压,本来充满为4.2V,实际上最高只有4.05V。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能我的表达意思不是很清楚。
是这样的:
像EZ0L10、EZ0L11的两插座充电器,一般不能识别原装镍镉电池, ...

看不大懂你的意思

EZ0L10(充锂电+镍镉Ni-Cd)、EZ0L11(充锂电+镍氢Ni-HM)

原装镍镉电池EZ9021(用EZ0L10充电)和原装镍氢电池EZ9221(用EZ0L11充电)
我都有    而且都正常充电使用啊

你的意思是,没有原装识别电阻的情况下,在电路板上串10k电阻来绕过原装检测吗??

网友:
看成32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