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一个飞科吹风。。。。。。

楼主(2019-07-24):
买了一个飞科吹风,还没用到两年,废了。。。。。开机噪音大,感觉要爆炸了一样。。。。。

长期的糊照片,还是用相机给大家拍一些吧。。。。。。

拔掉后盖

后盖特写

找不到三角螺丝。。。。。。。。。

嗯,这种就有。

丝一般的顺滑

总感觉是扇叶的问题。

打开手柄。。。。。。

涵道风扇特写。

发热线特写。。。。。。

测量了半天,找不出问题,估计是马达不行了。里面是个有刷的小电机。
垃圾飞科,扔了,这辈子都不会再购买飞科。。。。。。。。。

网友A:
我两个是松下的,好像是国内工厂代工

网友B:
马达的换向器打磨锃亮又能转的,试了下感觉还行

网友C:
咬咬牙买个戴森吹风机

网友D:
电机加点油呗,利用扇页与轴承之间的间隙加进去,只要有0.5毫米宽就够了。

网友E:
飞科广告多,但质量真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两个是松下的,好像是国内工厂代工

松下的还是舒服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马达的换向器打磨锃亮又能转的,试了下感觉还行

挺麻烦的。还是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咬咬牙买个戴森吹风机

想想,我都腿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机加点油呗,利用扇页与轴承之间的间隙加进去,只要有0.5毫米宽就够了。 ...

那种响声,让人感觉要爆炸了。。。。。。

而且风叶没有拉马搞不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飞科广告多,但质量真不行

差的一比,这个设计可能也有问题。

吹风,肯定会左右甩用。

但是他这个风机固定都不是很稳。风叶有剐蹭到外壁的痕迹。

网友F:
很纠结很纠结。

楼主:
引用 网友F:
很纠结很纠结。

你也买了个飞科?

网友G:
买康夫的吧,几十块也不贵,要买串激电机那种,风量大又好用,碳刷也容易换,这种直流永磁有刷电机不耐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买康夫的吧,几十块也不贵,要买串激电机那种,风量大又好用,碳刷也容易换,这种直流永磁有刷电机不耐用的 ...

嗯嗯。

这种直流的的确不耐用。

网友H:
这质量也太差了,赶紧扔了怕起火,安慰

网友:
引用 网友C:
咬咬牙买个戴森吹风机

太特么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质量也太差了,赶紧扔了怕起火,安慰

隐隐约约是看到了发热线发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