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鹿城环球仪器仪表出品的变频器拆解

楼主(2019-07-24):
鹿城环球仪器仪表出品的变频器还是无意期间单位清理库房拿回来的废品

楼下继续

楼主:
鹿城环球仪器仪表出品的变频器还是无意期间单位清理库房拿回来的废品

共有两层电路板中间用一块超薄覆铜板当隔离屏蔽

这里面还盖着不少元件和IC

拆下第一层电路板因放的时间太长第二层电路板都这么厚的灰

毛刷清理了一下好多了

大功率电阻

600V  16A的保险

整流桥

完多谢支持!

网友A:
分立元件的,有年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分立元件的,有年头了。

应该是古董级别的了在看房都不知道放多久了

网友B:
好的话给风扇调速不错

网友C:
那电容真好看啊,壮实

网友D:
2楼接近一张板是宽度的图,是用什么照明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的话给风扇调速不错

好坏未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电容真好看啊,壮实

是的容量比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2楼接近一张板是宽度的图,是用什么照明拍的

论坛换的魅色小直

网友:
谢谢分享。。。。。很有苍桑感。。。。。。

网友:
拆元件用吧,原机是难以用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