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存] 求大佬解析这几款颗粒的主控能用哪些主控 我想拿来做U盘

楼主(2019-07-24):
这几款颗粒能用哪些主控  还有分别是几CE 单颗容量是多少  颗粒型号有点多   我想拿来做U盘

英特尔:                              29F64B08PCME1
                                           29F64B2AMCMG2
                                           29F01T080CMFP
                                           29F32B2ALCMG2
                                           29F32B2ALCTH2

闪迪:                                  05056  064G

影驰固态里拆的东芝自封:     TT58G2JAPA
                                            TT17G2JAPA
                                            TT69G51ARA

镁光白片:                            PFF95

镁光 :                                  NW651
                                             NW813
                                             MT29F256G08CBCBL06B
                          M币奉上

网友A:
以下回答的容量均为标准GB。
PS:
1.仅提供USB3.0接口的主控型号,以下所有的SM3267AE要选用带LDO 1.8V的版本(就是支持3D颗粒的版本)
2.常见的BGA132 BGA152和TSOP48引脚封装的不注明。
3.除此之外比如LGA60 BGA272 BGA316会特别注明。
4.SM3268P和SM3268M本质都一样,区别在于前者支持4CE,后者支持8CE。5.IS903最大支持8CE,如果单片8CE的颗粒只能贴1片,SM3268M也一样的
6.IS903不支持3D颗粒,京一的黑色加强版有BUG,此处不推荐

英特尔:
29F64B08PCME1          64GB    8CE     IS903、SM3268m
29F64B2AMCMG2        64GB    2CE     SM3267AE、 SM3268m/p、 SM3280、 SM3281 、IS917
29F01T080CMFP         128GB    8CE     IS903、SM3268m 、SM3280(贴3280需要自己添加参数)
29F32B2ALCMG2          32GB    1CE     SM3267AE、 SM3268、 SM3280、 SM3281、IS917
29F32B2ALCTH2            32GB    1CE     SM3268m/p,SM3280、 SM3281 、

闪迪:
05056  064G           64GB    4CE    IS903 LGA60板子、 IS917 LGA60板子(注意这是LGA60的

影驰固态里拆的东芝自封:
TT58G2JAPA   实际是 TH58TEG8TDKTA20    32GB 2CE   SM3267AE、 SM3268m/p、IS903、IS917
TT17G2JAPA   实际是 TH58TEG8TDKTA20    32GB 2CE   SM3267AE、 SM3268m/p、IS903、IS917
TT69G51ARA  实际是 TH58TFG9UxLTA20     32GB 2CE   SM3267AE、 SM3268m/p、IS903、IS917

镁光白片:
PFF95   FBNL06B2T1KDUABM4    256GB  4CE   SM3267AE、 SM3268、 SM3280、 SM3281 IS917

镁光 :
NW651                         128GB   4CE    IS903 272板子、SM3268m/p 272板子(注意这是BGA272的
NW813                           32GB   1CE    SM3267AE、 SM3268、 SM3280、 SM3281  IS917
29F256G08CBCBB         32GB   1CE    SM3267AE、 SM3268、 SM3280、 SM3281  iS917

网友B:
短时间内只找出来这些(不尽准确),剩的一些冷偏的,需要慢慢查。

好吧,我是为M币而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短时间内只找出来这些(不尽准确),剩的一些冷偏的,需要慢慢查。

好吧,我是为M币而来。

没有8ce的 吗 ?是不是 这些都可以双贴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短时间内只找出来这些(不尽准确),剩的一些冷偏的,需要慢慢查。

好吧,我是为M币而来。

比如29F01T080CMFP我可以903双贴吗 ?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有8ce的 吗 ?是不是 这些都可以双贴啊

3267,3268P,IS917这些个可支持最多4CE(无论单双贴),3268M,IS903,SM3280可支持最多8CE(无论单双贴)。

楼主:
引用 网友B:
3267,3268P,IS917这些个可支持最多4CE(无论单双贴),3268M,IS903,SM3280可支持最多8CE(无论单双贴)。 ...

麻烦您帮我确认一下29F01T080CMFP是几ce的 吧谢谢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麻烦您帮我确认一下29F01T080CMFP是几ce的 吧谢谢啊

8CE的,字数补丁加强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下回答的容量均为标准GB。
PS:
1.仅提供USB3.0接口的主控型号,以下所有的SM3267AE要选用带LDO 1.8V的 ...

老哥很强啊   闪迪那个贴903能双贴吗 ?   is917是不是只能贴4CE啊   不能贴 8CE

楼主:
引用 网友A:
8CE的,字数补丁加强版

老哥 我还想问一下 慧荣主控怎么选 支持相同颗粒情况下  主控型号上数字越大越好吗 ?比如 SM3281是不是比SM3267号 呢 ?

网友C:
这个悬赏是谁得到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老哥 我还想问一下 慧荣主控怎么选 支持相同颗粒情况下  主控型号上数字越大越好吗 ?比如 SM3281是不是 ...

USB 3.0里面常见的主控:银灿系列:

银灿IS903  双通道,最多8CE,支持颗粒比较多,基本上常见的2D MLC TLC都支持,极限性能:读300写220、缺点:不支持3D颗粒

银灿IS917  单通道,最多4CE,支持的颗粒也不少,2D 3D都挺多,极限性能:读150写100、缺点:量产软件工具比较杂乱、

慧荣系列:(慧荣全系列都不支持UASP,但是做PE很稳定,基本上都能启动,能做到7驱7启)
慧荣SM3267AB    单通道,最多4CE,支持颗粒比较多,基本上常见的2D MLC/TLC都支持,极限性能:读120写60、缺点:不支持3D颗粒以及老制程颗粒
慧荣SM3267AE  (AE是AB的升级版)单通道,最多4CE,支持颗粒比较多,基本上常见的2D MLC/TLC都支持,极限性能:读150写90、缺点:不支持3D颗粒以及老制程颗粒
慧荣SM3267AE  (带LDO 1.8V 3D版) 单通道,最多4CE,支持颗粒比较多,基本上常见的2D/3D MLC TLC都支持,极限性能:读150写90、缺点:不支持老制程颗粒
慧荣SM3268P    (3268是3267的升级版)单通道,最多4CE,支持颗粒比较多,基本上常见的2D/3D MLC/TLC都支持,极限性能:读150写90、缺点:不支持老制程颗粒
慧荣SM3268M    (68P和68M本质一样的)单通道,最多8CE,支持颗粒比较多,基本上常见的2D/3D MLC/TLC都支持,极限性能:读150写90、缺点:不支持老制程颗粒
慧荣SM3269    其实就是3268高格量产后的显示名字,本质就是SM3268主控、

慧荣SM3280  双通道  最多8CE,官方工具里支持的颗粒很少,但是自带固件支持L85 L95 L06 B16 B27 海力士v3 Bics 3  三星V3 V4、需要自己动手添加颗粒参数、极限性能:读400写200、这货有4K性能,大概10MB左右的水平,玩Win To Go还行、优点:双通道,高速、有4K,缺点:贵,添加参数略麻烦,不支持UASP、
慧荣SM3281  单通道 最多4CE,这货和3280本质是一样的,实际就是3280的单通道版本(类似于3268M/3268P),支持的颗粒一样,工具固件也通用,极限性能:读300写100,优点:3D TLC也能有读200写50了,缺点么就是添加参数麻烦点

慧荣SM3350 UFS桥接USB主控,仅支持特定的三星UFS颗粒,极限性能读450写250, 优点:4K分肛固态,缺点:贵,热,一般人折腾不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悬赏是谁得到了

小唐,虽然个人也努力了,但小唐解析的更准确,更清晰。

楼主:
引用 网友A:
USB 3.0里面常见的主控:银灿系列:

银灿IS903  双通道,最多8CE,支持颗粒比较多,基本上常见的2D MLC T ...

相当精彩的回复

网友A:
引用 楼主:
老哥很强啊   闪迪那个贴903能双贴吗 ?   is917是不是只能贴4CE啊   不能贴 8CE
...

闪迪的LGA60有些是带Code的,要解Code才能用,这里我不建议折腾闪迪,而且LGA60板子稀少、更不值得折腾、
主控支持8CE的,可以贴一片8CE颗粒,或者两片4CE颗粒,或者2片2CE颗粒,或者2片1CE颗粒,即颗粒的CE总数不能超过主控支持的总数、
主控支持4CE的,可以贴一片4CE颗粒,或者两片2CE颗粒,或者两片1CE颗粒,但是不能贴8CE颗粒(贴8CE也可以,但是只能用其中的4CE,容量砍一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闪迪的LGA60有些是带Code的,要解Code才能用,这里我不建议折腾闪迪,而且LGA60板子稀少、更不值得折腾、
...

我刚刚重新看了一下 ,我的闪迪是05055 064G不知道能不能搞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闪迪的LGA60有些是带Code的,要解Code才能用,这里我不建议折腾闪迪,而且LGA60板子稀少、更不值得折腾、
...

老哥 我想问一下 3281想做win to go 在开卡的时候参数应该怎么填呢  用的无奈大神的6.6.6.6的工具

网友(2019-08-26):
引用 楼主:
比如29F01T080CMFP我可以903双贴吗 ?

标准板均不可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以下回答的容量均为标准GB。
PS:
1.仅提供USB3.0接口的主控型号,以下所有的SM3267AE要选用带LDO 1.8V的 ...

xTDK确认了支持?917妥妥的没问题,903列表有该TLC 并没有人试出,能支持的话我还有片7TDK过两天试一试

楼主(2020-08-11):
引用 网友D:
xTDK确认了支持?917妥妥的没问题,903列表有该TLC 并没有人试出,能支持的话我还有片7TDK过两天试一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