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联通系统更新失败,更新文件格式错误。错误码:4

楼主(2019-07-24):
点击自动更新,过了一段时间后弹出这个错误提示,这几天都是这个错误,无法更新固件。不知什么原因?

楼主:
查了一下系统日志:[Firmware Update] Failed to update system. A flash read/write error occurred. Error code: FW004(无法更新系统。发生闪存读取/写入错误。错误代码: FW004)

难道是存储系统固件的512MB固态盘坏了?

网友:
是不是空间不足了?

楼主:
已经解决:
1、从官网下载固件,下载后记得对比下MD5,解压出来
2、选择手动更新固件
3、重启,等待,升级成功

网友(2024-05-29):
官方解决办法
https://www.qnap.com.cn/zh-cn/ho ... -%E9%94%99%E8%AF%AF
                                                            更新固件时如何解决 FW004 错误?
                                                                                        最后修订日期:                            2024-03-05
                                                                                                    适用产品
  • QTS 4.3.6.1070 或更高版本
  • TS-131P、TS-231P、TS-231+、TS-431P、TS-431+
  • TS-531P
  • TS-231P2、TS-431P2
  • TS-431U
  • TS-431X、TS-431X2、TS-531X、TS-831X
  • TS-431XU、TS-431XeU、TS-431XU-RP、TS-831XU、TS-1231XU-RP、TS-1231XU、TS-1231XU-RP
  • TS-432XU、TS-832X、TS-832XU
  • TS-1635
  • QBoat Sunny

场景将 NAS 固件更新到 QTS 4.4.1 或更高版本时,您会收到无法更新系统。发生闪存读/写错误。错误码:FW004 错误。

解决方案要解决此问题,您需要先将 NAS 固件更新到特定版本,之后才能更新到当前固件。
  • 使用下表找到并下载 NAS 的两个固件映像。
    型号固件映像
    TS-131P、TS-231P、TS-231+、TS-431P、TS-431+下载
    TS-531P下载
    TS-231P2、TS-431P2下载
    TS-431U下载
    TS-431X、TS-431X2、TS-531X、TS-831X下载
    TS-431XU、TS-431XeU、TS-431XU-RP、TS-831XU、TS-1231XU-RP、TS-1231XU、TS-1231XU-RP下载
    TS-432XU、TS-832X、TS-832XU下载
    TS-1635下载
    QBoat Sunny下载
  • 使用初始固件映像手动更新 NAS。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见此处
  • 运行实时更新过程,将固件更新到当前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