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80块钱的eekoo SSD-V100拆开看一看,保修没了

楼主(2019-07-24):
一酷  v100  老电脑  sata2的接口就不上速度了 啊哈

网友A:
单颗64G 1CE TLC  B17A,速度应该不会太快。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单颗64G 1CE TLC  B17A,速度应该不会太快。

速度本身是不快,但是AS特有的sram+系统内存加成可以让这货短时间爆接口,。。。。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速度本身是不快,但是AS特有的sram+系统内存加成可以让这货短时间爆接口,。。。。 ...

哦哦,看来还有黑科技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速度本身是不快,但是AS特有的sram+系统内存加成可以让这货短时间爆接口,。。。。 ...

怪不得,满120GB就能跑满SATA3全速,用起来也就一般般。

网友:
引用 网友C:
怪不得,满120GB就能跑满SATA3全速,用起来也就一般般。

跟3111一样,32 m的ram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单颗64G 1CE TLC  B17A,速度应该不会太快。

B17A是4-Plane,同一个周期比2-Plane的B16A读写速度快两倍,
L95B是2-Plane,L06是4-plane,你试试1CE的16B08LCME2和1CE的32B2ALCMG2速度差距有多快、
或者2246EN用N1126 Q0824开L06B就知道差距了

网友:
AS颗粒还不错啊
比某士必得用S9颗粒要好多了话说这个盘的固件是什么?我看了下评价的截图好像不是AS2258BN的常见固件号

网友:
as颗粒算很良心

网友:
姊妹品牌,雅蠛蝶固态硬盘

网友:
80块,有大S颗粒不错.

网友(2019-08-23):
80块120G新盘?不错啊!

网友:
大S,还是TLC,买盘不看颗粒就是坑

网友:
大S也算良心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