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图解宁波博信出品的KEEWAY摩托车数字仪表盘,附测绘的电路图!

楼主(2019-07-24):
背景介绍:
摩托车仪表盘是用来显示摩托车运行状态的,比如里程、车速、发动机转速、变速器档位、大灯转向灯各灯状态指示等,作用和汽车仪表盘一样早期摩托车仪表盘显示内容简单,车速等多为机械式,中期已经电子化,车速等均采用简单电路处理和显示
为适应摩托车状态的多样性,以及采用液晶屏图形显示,目前数字化已经进行好几年了,但由于成本等原因并没有大面积普及
但并未因成本原因裹住不前,目前就偶了解,国内高端摩托车已经采用全液晶屏、甚至TFT全彩显示的虚拟仪表盘了

不过本帖这个依然还是初级的数字仪表,转速采用步进电机的指针式,而非虚拟仪表
--------------------------------------

之前拆过一只上海日精的数字仪表盘,详见: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8738
日精这块表能反映小鬼子在车用仪表上设计考虑周到,模具精度、制造水平还是比较高的

手上还有另外一只摩托车数字仪表盘:宁波博信出品的KEEWAY,用于钱江某款车型,正好拆开对比看看国内差距
PS:因条件所限,对比的样品有限,并不一定代表国内的实际水平

国产表外观
正面

背面
有附带的安装支架

侧面

线束接口
部分非防水接插件

外壳生产日期

开拆了

安装支架,转接用的

线束连接处还有个塑料压板

压住的是防水胶套

线束可以拔下来

类似电脑主板的接插件
以及扣碗式防水

插座和防水设计

表后还有一层壳

这是表的本体了

博信公司的标记

继续拆
这是前壳,表镜是凸透镜

背面
值得注意的是,前、后壳之间并没有密封胶圈,似乎只设计凹凸的高墙来防水

表镜内侧看着像污迹的据说是防雾涂层,具体效果不详

按键帽的密封设计

揭掉前壳的主体

LCD屏防振处理

楼下继续看

楼主:
满是螺丝孔的背壳

这里有片防水透气贴
话说壳子都没密封圈,这个也是配牌的

另一侧没有

机芯外观

背面布局介绍

从侧面看板子,上面刷有三防漆

这片LCD驱动还是博信定制的

主控是合泰的HT66F50

NXP的电机驱动和合泰的RTC芯片

以上功能日精是采用单芯片方案实现,成本和可靠性会更好
博信采用4片IC,估计和设计能力有关

电源用了DC-DC,芯片是常见的34063

步进电机标记,应该也是国产的

内部结构和偶另拆的一个时钟步进电机应该类似

继续拆掉正面的表盘

背光结构

1206的LED灯珠

空挡和转向指示灯结构

大灯指示,均采用指示片热铆方式

楼下继续

楼主:
车速表指针

结构如下

表盘
正面印刷图案

背面散光板

造型框架也为热铆

拆出支架的板子正面

信号输入缓冲

居然用7通道的集成驱动器2003,把输出的用来做输入,不走寻常路呀!

板子背面

剩下的支架

异形的液晶片

反射和透射均可,提高环境适应性

背光片

单LED灯珠的吧

支架背面

拆解完毕,漏了全家福

以下是自己测绘的电路,如果有错请指出,谢谢先!

电源部分
由于关钥匙后,需要转速表归零,所以接有常电,归零后,主控通过Q2、Q3切断常电
主电源分为三级稳压

车速、转速、档位等输入信号预处理

主控部分

芯片比较多,除了主控,还有LCD和步进电机驱动,以及RTC

其他的指示灯、背光驱动电路
因外接的油位传感器是电位器原理,油表采用测上端和油位传感器端电压以及上端电阻来计算油量

总结一下:
这个摩托车仪表零件比较多,虽然采用了防水透气贴,但外壳之间并没设计防水圈,防水可能有问题,估计不能承受洗车时高压水枪的直接冲击(也许实车上另有覆盖件保护,防止直接接触)

和日精的相比,这个表的塑料件做工不好,内侧能明显看到模具上铣刀的加工痕迹
电路也更复杂,因为使用的芯片比较多,可能会增加失效率和成本

电源算是个亮点,采用DC-DC预稳压,可以防止电源尖峰高压(比如蓄电池异常开路)造成仪表失效
综上所述,摩托车国产仪表和小鬼子的比确实还有一定的差距,衷心希望能早日零距离

网友A:
洗车的电子,感觉除了车机都很难再利用,而车机也有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洗车的电子,感觉除了车机都很难再利用,而车机也有锁了

“洗车的电子”是什么情况?
有锁是比较烦

网友:
如果大家发帖都这么详细专业就好了,再补充个材料清单连相应零件大概的价格也有,嗯,舒服

网友B:
引用 楼主:
“洗车的电子”是什么情况?
有锁是比较烦

他可能是想说汽车的电子.......

网友C:
很详细的帖子,用的IC真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他可能是想说汽车的电子.......

哈哈,有可能,用五笔打错了

网友D:
元首的帖子就是细致~

网友:
怎么我看着像KEEWAY呢

网友:
我看还能起到鞭策厂家做事认真的作用呢,在不久的将来必定能间接起到匡扶工业标准实现伟大复兴的种锅梦哦

网友:
改行修摩托车了?

网友:
塑料模具很浙江....电路板做的还说得过去,,,离国货精品还差得远,,怎么好意思找元首的麻烦

网友:
液晶屏好焊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详细的帖子,用的IC真多!

可能这就是设计水平或成本折中的结果

网友:
板子上的肉真多

网友:
谢谢分享,恭喜加精啊,哈哈,
才看到,等牙膏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元首的帖子就是细致~

新东西搞得少,就只能详细拆点东西了

网友:
只能说一分价钱一分货 钱花到位厂家就能给你造出相应等级的产品 和国产进口没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