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三星2TB硬盘翻车,再拆个三星硬盘-----更新

楼主(2019-07-24):
     前些天去回收站捡来的,看着容量大外观也不错就收了,贼贵.
    拿回来看有个元件碰没了,看焊盘应该是个电感,就先短接起来,外挂上机,什么也没有,连电脑都起动不了,
硬盘明显感觉到有在转,还是很平稳的,但电脑都起动不了,更别说识别读盘了. 单独上机也一样.

    翻大车了, 是不是因为那个碰掉的元件? 这种换板不知能不能行, 还想问下:主副盘是怎么跳线的

不违规,再拆个80G老三星盘, 只拆了板子四个螺丝,就找不到螺丝了,  这能做成电磨?

碰掉的元件用铁线短接

老80G三星盘

完~~

~~~更新~~~

看了大家的回复,就拆掉短接线,找了个盒子料板拆了只4.7uH电感,
尺寸有点大,将就下。
接好电脑,现在能进主板,能进BOIS,也看的到盘型号,但还是进不了系统。
多次后进了一次系统,但只显示带问号的盘符,不能防问硬盘,也识别不了大小。
然后直接上光驱,想直接装XP,失败。再想对硬盘进行分区,也失败。
用光驱进入系统后,再对硬盘进行四分区,但发现最大硬盘选择只有1.5TB,
可以看到实际上硬盘是1863GB.  这是电脑不支持这么大的硬盘吗??

焊上电感,周围很多小料,不敢上风枪,怕吹走一片

进入设置里可以看到硬盘型号

试了好多次,有一次进入系统,但这个硬盘标带问号,无法防问

i上光驱,无法装系统,无法分区

用光驱启动进入系统,能看到1863G硬盘,

无法分区,最大选择只有1.5TB, 是不支持吗?

网友A:
把短接线去掉,看看电脑能不能启动

网友B:
这个是功率电感,用导线连起来肯定会有问题。

网友C:
至少换个电感上去再试,短接肯定不行

网友D:
sata盘哪来的从主盘区别!!!!连主板都无法启动的话就是盘片0磁道坏了,造成主板BIOS检测死循环!!!

网友E:
去废品站收硬盘,用废品价还行,用二手硬盘价多半要吃亏,就看那存放环境和磕磕碰碰,就算没坏,也离坏不远了。

网友F:
电感不是短接都可以替代的,如果是储能电感,短接是不行的。

网友G:
电感能短接,那人家装电感干啥?

这思路真独特。

要是DC-DC电源,你短接不是相当于短路?不是可能烧了DC-DC功率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短接线去掉,看看电脑能不能启动

去掉试了下,也是启动不了,但能进到设置, 同时硬盘没动静
不接这硬盘电脑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功率电感,用导线连起来肯定会有问题。

应该就是给后面供电的, 连了硬盘里面能转, 不连没动静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至少换个电感上去再试,短接肯定不行

就因为没有合适的电感才连的,想看看能不能用才评估值不值买电感来换

楼主:
引用 网友D:
sata盘哪来的从主盘区别!!!!连主板都无法启动的话就是盘片0磁道坏了,造成主板BIOS检测死循环!!! ...

还以为和以前的一样要跳线的, 现在是检测不到,也不知换板能不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去废品站收硬盘,用废品价还行,用二手硬盘价多半要吃亏,就看那存放环境和磕磕碰碰,就算没坏,也离坏不远 ...

之前收了个160的, 接上能用,直接当主盘也能正常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电感不是短接都可以替代的,如果是储能电感,短接是不行的。

就临时看下是什么反应, 没有合适的电感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电感能短接,那人家装电感干啥?

这思路真独特。

看位置应该是给后面IC供电中的,好象没有什么DC的功率管....
反正也是垃圾货,就随便玩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位置应该是给后面IC供电中的,好象没有什么DC的功率管....
反正也是垃圾货,就随便玩了 ...

不是DC-DC不会用这种电感的,你可以查查那个IC,目测至少有两路DC-DC变换器。

看不出常见的电路,只不过人家是集成在IC里而已,同步整流输出。

网友H:
SATA接口的设备,都是每线独立一个设备,不能一条线上接俩设备。所以没有主从关系,也没有设置主从的跳线。
那个4针接口,不是跳线的,是固件读写用的厂家接口。用户没有专门的设备,用不上那个接口。

网友I:
都2T了电路板还是这种设计,三丧也是奇葩,希捷10年前电路板都翻转设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SATA接口的设备,都是每线独立一个设备,不能一条线上接俩设备。所以没有主从关系,也没有设置主从的跳线。 ...

清楚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都2T了电路板还是这种设计,三丧也是奇葩,希捷10年前电路板都翻转设计了

要是翻过来就没电感什么事了,
不翻过来挂的更快,就更好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