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求问内六角顶丝规格

楼主(2019-07-24):
对工具规格完全不了解,所以来求助,

龙头手柄内的【内六角顶丝】,
用 2.5mm 的内六角扳手插不进去,(实际测量扳手 对边距离 在 2.55mm 左右)

用 T10 的内梅花批头有点松但可以受力,

求问什么规格的内六角扳手才合适,
常见么?

网友A:
这种东西质量不一定好,可能是非标。

网友:
试试英制内六角

网友:
别忘了有种叫球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东西质量不一定好,可能是非标。

确实不是什么好牌子的龙头

网友B:
国产的用英制螺丝不太可能,但是肯定是质量不是很好的,公差本来就大,然后装的估计又滑了。找个带斜度的小一字螺丝刀试试,利用一字螺丝刀卡住六角的对角看看能不能拧动。

网友C:
你的内六角扳手不合格。正常2.5的扳手对边尺寸应该略小于2.5,我手头一套日本机床配套的内六角扳手2.5的实测是2.45。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内六角扳手不合格。正常2.5的扳手对边尺寸应该略小于2.5,我手头一套日本机床配套的内六角扳手2.5的实 ...

街边两块钱一串儿买的,
确实没法指望多好,
而且十几年都没怎么用过。。。

网友D:
一般情况下六角扳手都是做负公差。 螺丝做正公差。 但是国内螺丝比较乱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般情况下六角扳手都是做负公差。 螺丝做正公差。 但是国内螺丝比较乱

小白听不懂。。。

国内不规范的何止是螺丝

网友:
内6角都是公制,2,2.5,3,4,5,5.5,6,这些是常见的,
水龙头把手是2.5mm,最常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国产的用英制螺丝不太可能,但是肯定是质量不是很好的,公差本来就大,然后装的估计又滑了。找个带斜度的小 ...

那样的话,
就两个点受力,
怕不是越滑越滑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样的话,
就两个点受力,
怕不是越滑越滑

拧螺丝需要技巧,明明知道滑了还拼命拧那只会坏的更厉害。WD40喷一点泡一会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小白听不懂。。。

根据我的经验,由于螺钉属于标准件,有国标规定,我所买的六角口紧定螺钉,有网购的,也有五金店买的,有M3、M4、M6、M8等规格,六角口的尺寸都很规范,反而是一些六角扳手,由于品类形形色色,有的尺寸就不规范,这点使用时要加以注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拧螺丝需要技巧,明明知道滑了还拼命拧那只会坏的更厉害。WD40喷一点泡一会试试。 ...

我就只有白醋。。。

对于拧螺丝的那个人来说,
就只有两个选项,
拧,或者不拧,
难不成还有薛定谔的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就只有白醋。。。

技巧和决定是两码事,技巧是用什么样的方法来实现,决定是要做还是不要做。

网友:
显然是扳手误差太大不标准。也可能扳手头部加工时留下了毛刺,用油石磨一下或用榔头敲一敲用力就能插入了。有时候螺丝的内六角孔生锈或结垢也会影响扳手插入,使点劲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