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豫亮照明7W塑壳LED球泡灯拆解,BP2865方案非隔离恒流驱动

楼主(2019-07-24):
使用红包买的,到手0.1元包邮。使用的BP2865方案非隔离恒流驱动,采用和LED灯板一体化结构,铝基板;用了6颗双芯片2835贴片,串联连接。标称7W,估计有虚标。亮度还说得过去,在楼道或储物间使用还可以。整理一下,发帖供坛友参考。

塑壳LED球泡灯,标称7W。

使用的BP2865方案非隔离恒流驱动,采用和LED灯板一体化结构,铝基板;用了6颗双芯片2835贴片,串联连接。

使用的BP2865方案非隔离恒流驱动,检流电阻1R60(1.6R),默认设置LED端工作电流为Iled=400/(2*1.6)=125mA;调整检流电阻大小,可改变LED端工作电流。

双芯片2835贴片

相关链接:
拆一个5W塑壳LED球泡灯

网友:
竟然不是阻容的

网友:
属于闷烧型寿命不会很长

网友A:
根据算的电流值,2W多,铝基板应该也死不了,反正也不24小时开着

网友B:
电容都快脱壳了,什么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根据算的电流值,2W多,铝基板应该也死不了,反正也不24小时开着

双芯灯珠,加倍就是4W了

网友C:
我也撸了这个,发热器比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据算的电流值,2W多,铝基板应该也死不了,反正也不24小时开着

根据电流计算2W多,算上耗损,估计3W还是有的,这种塑壳球泡灯,功率太大,散热是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容都快脱壳了,什么情况?

用的是金字电解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撸了这个,发热器比较大。

一般用用还可以,价格摆在那里。

网友:
謝謝分享 这造型好不了。。

网友:
我也是买了一个  玻璃纤维板

网友:
实际功耗5瓦左右,热量还是比较大的,需要加强散热。

网友D(2019-12-29):
hi all
i need attachment file for design my circuit. how to download it?
thanks

网友:
hi. is possible change output current this chip to 10w?

网友:
这东西行啊,这价钱,要啥自行车啊

网友:
估计电容不耐玩,还不如阻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hi all
i need attachment file for design my circuit. how to download it?
thanks

You can click the attachment to download it, but you don't have m coins. Download it through the search engine

网友(2021-05-08):
那个rovp端,也就是芯片2端,如果悬空的话,是不是就没有开路保护功能了?输出直接就310v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