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求助-热风枪无法调风速和温度,要么最小,要么最大

楼主(2019-07-24):
如题,
收了个坏的热风枪,有风,加热也OK。
就是调风速时,偶尔可以正常调大小,大多数情况下,到么调到最大是最大风,回调一点点就变成最小的风。
调温度时,调到最大,加热,回调一点点,加热指示灯灭,不再加热了。

测量过程:
调风的电位器是B500K的,测量两端电阻485K,放中间加两边测试时,扭动时电阻有变化。
调温的电位器不知道具体型号,测量两端电阻时,啥也不动,会缓慢从200多K升到550K。放中间加两边测试扭动时电阻有变化。

以上测量都是未从PCB上取下测的,没有风枪,多个焊点的不好取。

求老师傅教教怎么修。拜谢!!

网友A:
风量和温度同时出问题,应该不是电位器的事。

建议从测量各路供电电压开始,故障时电压有没有波动,接着是那几个可控硅、出发二极管

网友:
建议把大的两只电位器换新的,或者拆开用印度神油清洗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风量和温度同时出问题,应该不是电位器的事。

建议从测量各路供电电压开始,故障时电压有没有波动,接着是 ...

不知道标准电压是多少,
比如气泵的电压正常应该是多少V,然后风枪的加热头电压正常应该是多少呢?

楼主:
拆下电位器看了。调风的电位器坏了。
调温的电位器正常,但也无法起到调温的作用,还是打到底加热,回调一点就灭灯了

网友:
我有一台850是不能调温度,温度调最小,至少400度,同求大神解决方案

网友:
把可控硅换掉试试。

网友:
还没修好吗?看到昨天你就在发帖,红灯不亮就是没加热了三,如果是恒温控制的是不是那个恒温IC出问题了,可控硅如果击穿应该发红,手柄里面拆开看看有没有接触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