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给富士通笔记本散热加铜片

楼主(2019-07-24):
废话不多说,笔记本温度太高,所以加点铜片,不知道效果好不好

网友A:
加个外置抽风的,效果最好,也最安全,对于大功率散热,铜块增加的那么点散热面积,效果很有限,还是要靠风

网友:
加的层数越多,空气间隙越多,热阻越大。

网友B:
以前我的洋垃圾6910p,就是芯片与铜管间隙太大,导致散热不好,后来加铜片,减少硅脂厚度,温度低多了

网友:
铜片只适合替代 尿布变相硅胶垫  ,热管 加在铜片位置 有效  ……

网友C:
这样加上估计没啥用。散热器热交换面积和风扇风量决定了温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个外置抽风的,效果最好,也最安全,对于大功率散热,铜块增加的那么点散热面积,效果很有限,还是要靠风 ...

对,加一个外置风扇效果要好很多,我这个加铜好像没有什么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前我的洋垃圾6910p,就是芯片与铜管间隙太大,导致散热不好,后来加铜片,减少硅脂厚度,温度低多了 ...

加一个外置风扇效果好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样加上估计没啥用。散热器热交换面积和风扇风量决定了温度。

恩,真的没有什么效果,不如外置风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