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万用表没有电压档

楼主(2019-07-24):
怎样才能测电压,各位师傅指点一下。

网友:
这个不是万用表,是LCR表,但又比一般电感电容电阻表多了二极管三极管测试功能。就是没有楼主所说的电压测量功能

网友:
这不是万用表,而是LCR婊,专门测量电感/电容/电阻用的。

网友:
这表盘很清楚是LCR表,电感、电容、电阻表,H(亨)是电感  F(法)是电容  Ω(欧)是电阻。

网友:
这个不是万用表

网友:
这不是万用表,这是FΩH表,多了个二极管三极管测试

网友:
挺高级的,卖了换个正常的万用表

网友:
换一块表啊!这么简单的问题还要到群里发帖问么?

网友:
来来来,给邮过来,给你换块万用表

网友:
没有电压也就算了,怎么连电流档都没有?  哈哈

网友:
UT33d表交流电压测量值偏高。请教怎么调整?。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