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给致家网络播放器改天线(BLIFE PLUS)

楼主(2019-07-24):
原来天线有个铜箔在盖子上,被我拆家扯断了  于是将天线做成这个样子

但是信号不好了,即使离 无线路由器只要2米多的距离,信号也只有2格

准备改成 一个坏了的路由器上的 天线

焊接好了,但是还是那个样子,信号还是不怎么好。
还是 只有2格。只有将就用了,放在客厅用了,路由器也在客厅。

底部的散热片。

网友A:
乘斐讯的盒子还有货,抓紧买个吧,

这些做工垃圾的盒子赶紧换了。

斐讯不管T1还是NT,P1刷个YYF换个当贝桌面,妥妥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乘斐讯的盒子还有货,抓紧买个吧,

这些做工垃圾的盒子赶紧换了。

不喜欢井夕夕和撕逼鱼,请问还有哪个平台可以买到?先谢谢了

网友:
无线网卡竟然不是螃蟹,不知道用的什么烂芯片,信号不好也不奇怪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喜欢井夕夕和撕逼鱼,请问还有哪个平台可以买到?先谢谢了

都是未拆封的,你担心个啥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乘斐讯的盒子还有货,抓紧买个吧,

这些做工垃圾的盒子赶紧换了。

大概什么价位呢?

网友:
T1大约160左右,N1连原装语音遥控大约100出点头。

网友:
哈哈哈,这个播放器长得像乌龟壳
等牙膏ing

网友:
自带TF卡槽的不多见

网友:
内置天线的效果差些

网友:
原天线要切断,路由天线最好用长的那种

网友:
其他都够热的

网友:
很纠结很纠结。

网友:
看来天线很重要

网友:
无线芯片不好,信号放大电路也不好,发射功率只有那么大点点换天线也没用。

网友:
这种太差了,趁早解决掉吧

网友(2020-08-21):
我也改了天线,改善带宽和延时,隔堵墙下载1秒5MB,有30多个wifi信号

网友:
这个做工的确对不起大家了,还是处理掉吧

网友:
这盒子好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