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小巧的卓邦插座相位漏电测试仪

楼主(2019-07-24):
买回来测测家里插座用
产品虽小用处大,使用简单方便

外观小巧跟普通三叉插头一样大小

使用说明,测试时候按压按键检查家里漏电开关是否好用

拔出地线旋转,可以在10A或者16A插座上使用

开机比较简单,没有任何卡扣,电路也比较简洁都是贴片元器件

测试时候,右侧两个灯亮说明插座连线正确的

这个显示缺少地线,用了很多年都没有发现,竟然没有地线
不过卧室一般用于台灯充电头,问题不大,如果是厨房和卫生间没有地线会产生危险的,好在经过测试其他插座都没有问题

这个产品本身不贵,品牌也比较多,本坛也推广了好几个品牌,只要是正规厂家出品的都可以购买
测试方便,产品不大,作用大,测试一下也比较放心。

网友A:
他的原理图是怎么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他的原理图是怎么样

坛子里有几位会员都画过原理图

网友:
老房子很多都没有地线,现在的热水器都有防电墙没地线照样用。

网友B:
这货还用买吗?全部原件不超过10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货还用买吗?全部原件不超过10个

买个三角插头,买元件,搭棚焊接,折腾大半天,另外还不能10A,16A转换,我觉得还是三四块买个成品用的安全省心。

网友:
引用 楼主:
买个三角插头,买元件,搭棚焊接,折腾大半天,另外还不能10A,16A转换,我觉得还是三四块买个成品用的安 ...

我很赞同,买个成品用着放心,论坛积分商城里1024积分可以兑换,上次换了一个。

网友:
很纠结很纠结。

网友:
有作过断电试验么?我之前接漏电空开试验,然而没有断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