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新来的,问大家个事,哪里有电子负载的套件卖啊

楼主(2019-07-24):
想做个150W以上的电子负载,买成品的太贵,所以想自己动手组装一个,就是买不到套件,分开买零件加邮费乱七八糟的做好比买成品也便宜不到哪里去。

网友:
还不如100块左右买一个。。。我刚开始也是准备自己做的,后来想想还是咸鱼上买了个成品

网友:
你可以在淘宝上搜“源创力电子负载”,群里的坛友,他那好像有满足你要求的套件卖。

网友:
闲鱼上买个二手的套件,秒杀自己做的

自己做的除了享受过程外,做出来 的没有成品好用的,最简单的你连校准、质检都没有

网友:
据说拼多多上有,你要是敢用就去试一试

网友:
坛里就有,自己找找

网友:
淘宝,小林电子,找找看

网友:
【电子负载测试仪 功率150W 15V内0-10A /60V 2.5A简易电子负载套件】https://m.tb.cn/h.ei3gjsQ?sm=c1d121 点击链接,再选择浏览器咑閞;或椱ァ製这段描述₴j8bHY7GQ6xn₴后到

网友:
电子负载套件

网友:
小林的这个不错,很便宜,自己找个散热器就行了,我就是买的这个套件 很好 ,老板也是坛友哦

网友A:
diy一般成品外观磕碜,精度不足,唯一优势就是价格了。盘成电子的负载推荐一下,优势:数控、4线设计、有截止电压,表头精度不错,外感说的过去 单机价格120

楼主:
多谢大家,谢谢!我也在小林家买套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diy一般成品外观磕碜,精度不足,唯一优势就是价格了。盘成电子的负载推荐一下,优势:数控、4线设计、有截 ...

四线测量就不多说 谁用谁知道
关键还是可以联机用 不单单是检测 还能实现控制功能
那个炬为的180瓦 和150w 两个旋钮的机子非常不推荐 没有四线测量 还有那蹩脚的单键操作都是败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