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这种螺丝使用什么工具拆

楼主(2019-07-24):
这种螺丝叫啥型号使用什么工具拆

网友:
T型带孔批头

网友:
五角还带孔 专用的啊 切缝上一字得了

网友:
22合一的U型批头可以拧,不过注意别拧断了,可以用杂牌U型批,将U头磨短一点再拧不容易断。有些杂牌多合一批有内五角的批头但没有带孔,用尖凿凿掉凸柱再用内五角拧就是了,这时候用一字批都能拧

网友:
T头带孔,标识一般为TT-

网友:
不是T型,是5角星带孔

网友:
  找不到 就用老虎钳子  ……

网友:
论坛22合1是你的最佳选择,值得你拥有。

网友:
五角带孔的批头,很少见。万能的淘宝有。

网友:
这种外露的螺丝简单,不管什么头,上电磨+薄砂轮片,直接中间切出一道沟来,用大一字批就搞定了,一劳永逸

网友:
螺丝不大吧。上一字进去一翘就把立柱翘断了,就可以用普通梅花了

网友:
发明各种异性螺丝的,都是变态,平白的增加了无数螺丝刀的成本。

网友:
U形,中间空的

网友:
这个螺丝我选尖嘴钳

网友:
通用技能,切成一字。

网友:
好点的22合一都有这种带防拆孔的螺丝批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