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求教:现在还能买到支持i5-3470的BTX型主板吗?

楼主(2019-07-24):
手上有一个戴尔的商用电脑,由于年代较久,配置已经跟不上时代,想升级一下配置,手上有一块i5-3470的CPU,但主机箱是BTX 型的主板,与ATX不通用,现在还能不能配到支持第三代i5的BTX型主板吗?

网友A:
BTX主板大多是非标尺寸,除非找到原样型号,否则只能机箱一起换吧

网友B:
戴尔的商用电脑,除了CPU、内存、硬盘通用以外,其它全部不通用,连散热器都不通用,建议换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BTX主板大多是非标尺寸,除非找到原样型号,否则只能机箱一起换吧

看来这BTX主板不能普及是有原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戴尔的商用电脑,除了CPU、内存、硬盘通用以外,其它全部不通用,连散热器都不通用,建议换掉。 ...

唉,就是觉得那机箱的做工和用料很好,所以想再发挥一下余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