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再来一发,ATX电源改为桌面供电电源

楼主(2019-07-24):
如题,桌面上的线太多了,乱。于是想统一一下,给两个显示器及一个笔记本做一套合用的电源。
想来想去,功率够的只有ATX电源了。参考ATX改可调的帖子,不过我这个是固定输出的。显示器和笔记本供电基本都在19V左右,所以还真能合到一起。于是就有了这个制作。
用手上现有的屏和CPU加了一个显示系统。供电就取自于电源的5VSB。电源是3A,除给显示供电还为一个LED灯和万年历供电,总电流也就600mA不到,足够用

用的是金河田的,质量还行,就是功率小点,现在的电脑不够用了。FPC是真的所以保留了。

先用电炉丝试验,输出分了3路,每路最大4A。

3路19V用0.05欧采样,USB用0.1欧

电流采样放大用的LM324,用7660做负压供电

用废PCB做的面板

壳内没空间了,就在壳安装吧

NTC卡在整流的散热片上

下面用的大垫脚,利用散热

屏的背光取自于19V,也兼工作指示灯了。当然5VSB是常电,也正好为LED台灯和万年历供电。

电路图

网友:
我也打算给笔记本再搞一个电源放家里用,但是那个电源是带通讯的,不会搞。

网友A:
这个思路不错,我也在考虑做一个。用单片机做的这个电压电流显示屏还准吗?误差大概有多少?

楼主:
我的本子是HP带针的,在+和针之间焊了一个47K电阻,工作和充电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思路不错,我也在考虑做一个。用单片机做的这个电压电流显示屏还准吗?误差大概有多少? ...

还行吧,10位的,和表测的基本一样。19V误差在0.1左右吧,我还能接受。5V基本没误差

网友:
液晶屏做得漂亮~~
能写程序的,都是高手!

网友:
其实电源还好,线才头疼,我做了一分三的电源线接三个电源给三台小主机供电

网友:
虽然ATX改造并不鲜见,但加上显示屏쥬觉得高大上了不少

网友:
楼主属于大神级别的。。。

网友:
大神,膜拜膜拜

网友:
有技术,动手能力强。很好!学习了!

网友:
高手,改的真票亮

网友B:
小白问下~电源不是本身就带12V和5V输出吗?不能直接用?

网友:
了不得了不得。厉害

网友:
,看着不错的说。

网友:
会编程真幸福,我的LCD平搞了很久也搞不定

网友:
这样好,集中管理,线不乱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白问下~电源不是本身就带12V和5V输出吗?不能直接用?

5V是直接用的,12V改成19V用

网友:
有显示器耶,这样的改造明显上档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