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 拆两个老的PS2接口鼠标(罗技M-SBE83和双飞燕3D SWW-25)2002年

楼主(2019-07-24):
今天帮忙收拾仓库,有两个老鼠标看着是当年的名牌,拆开看看有没有可以利用的元件。水洗再拍照,不然太脏了

够老的两个货,十七年了,外壳发黄很正常,线材很软,不错。
背面,双飞燕是轨迹球,罗技是光电,外壳半透明,看起来不错。

型号和铭牌,标着特省电是干啥,
哈哈,难道电脑都开了还怕鼠标这点电量么,看来是没有卖点了

先拆罗技,一颗闪亮的螺丝,板子是最便宜的单面树脂板。
透镜上方的LED用钢丝压着固定,不错,滚轮是光栅的好评。
上壳有金属块配重。

取下来看,安捷伦的传感器和透镜,罗技自己的主控

安捷伦光学引擎H2000-A0214资料

自带PS2接口协议

通过单片机兼容USB协议,看来是可以改的

小结:使用了安捷伦原装四件套。四件套包括IC、光头、支架、透镜四件,其中使用H2000 IC的是400DPI产品。
采样频率是光学鼠标独有的性能指标,它所指的是感应器每秒钟采集/分析图像的能力,单位为“帧/秒”。安捷伦早期的H2000光学引擎的采样率只有1500帧/秒,也就是说它在一秒钟内只能采集和处理1500张图像,此时它所能追踪到鼠标的最快移动速度为14英寸/秒,倘若鼠标的移动速度超过这个范围,便会出现追踪失败,光标暂时消失的现象,这个弊端给游戏玩家们造成相当大的困扰:在CS、Quake3之类的竞技游戏中,玩家们往往需要以30英寸/秒的高速度甩动鼠标,区区1500帧/秒采样频率显然无法满足要求。为此许多人认为光学鼠标不适合用来玩游戏,但后来光学引擎的发展让这一幕成为历史。
图像处理能力所描述的实际上是光学引擎中定位DSP芯片的计算能力,它等于CMOS感应器的尺寸与采样频率的乘积。以安捷伦科技的H2000引擎为例,感应器尺寸为22×22=484像素,采样频率1500帧/秒,其图像处理能力就等于484×1500=726,000,意思是每秒钟可处理72.6万个像素。毫无疑问,图像处理能力高低是光学引擎实力的体现,新一代光学引擎拥有每秒580万像素的高超处理能力,远远高于第一代产品。

板子背面也有贴片元件

用了3粒欧姆龙的白点,D2FC-F-7N,经过这么多年不知道氧化没,老货罗技还是良心的

接下来看双飞燕,也是一颗螺丝,没那么闪亮了,里面的结构也很简单

板子铺满整个底壳,异形板也是占地方,哈哈
三路光栅,全插件,自家定制的单片机

背面没有元件

这估计是没啥可利用的了

滚轮的微动用塑料垫高了哈哈

光电接收器焊歪了,品控的问题还是板子设计失误的问题呢

算了,这种老货估计是没法做到PS2接口和USB通用的吧,拆三颗欧姆龙的微动备用也不错。
原谅我灌水咯

网友A:
这个滚珠的联想好像偶有一个
等牙膏ing

网友B:
滚轮鼠标,,, ps2接口不占用usb口.

网友C:
黑色那款 可能可以改成usb连接

网友D:
还是插件工艺,真够老的

网友E:
罗技自从MX518小脚版之后,就没有这种半透底的鼠标了,据说是成本高很多,可见当时的罗技有多下血本

网友:
牌子还不错,只是普通款式 ,老货

网友F:
最近喜欢样游戏鼠标了 ,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最近喜欢样游戏鼠标了 ,

哈哈,游戏鼠标很霸气哦

楼主:
引用 网友E:
罗技自从MX518小脚版之后,就没有这种半透底的鼠标了,据说是成本高很多,可见当时的罗技有多下血本 ...

谢谢老王分享,特地百度了一下MX518,好有个性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是插件工艺,真够老的

反正我的台式机是没有PS2接口了,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黑色那款 可能可以改成usb连接

貌似可以吧,罗技的USB和PS2有些是通用的,还有些配有转接头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滚轮鼠标,,, ps2接口不占用usb口.

最近用的是微软touch mouse,感觉滚轮还是比触摸滑动舒服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滚珠的联想好像偶有一个
等牙膏ing

哈哈,感觉这种鼠标比较大,还是比较喜欢小一点的,但是太小的也没有感觉。

网友G:
谢谢分享。。。。。这才是树马之家的好坛友,不放过任何一个可用元件。。。。。

楼主:
引用 网友G:
谢谢分享。。。。。这才是树马之家的好坛友,不放过任何一个可用元件。。。。。 ...

三个欧姆龙微动有一个氧化了,拆开用A4纸清理了一下哈哈

网友H:
很纠结很纠结。

楼主:
引用 网友H:
很纠结很纠结。

为啥要纠结呢哈哈哈

网友I:
有个早期联想也是轨迹球的,滚轮不是光栅的,好像用的是电位器。

楼主:
引用 网友I:
有个早期联想也是轨迹球的,滚轮不是光栅的,好像用的是电位器。

那个可能叫机械编码器哈哈,跟电位器很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