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 atmega328P 写入 Boot Loader的那点事 之 互相伤害

楼主(2019-07-24):
上次就ATMEGA328写入BOOTLODER做了介绍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4837,后来觉得都是用328芯片,怎么会有不同的开发板呢?准备做个测试。这里说明下,这个测试断断续续进行了有三个星期吧,期间有些照片没有拍,还锁死两块328。
所用的材料有:328AU两块;328PU两块;洞洞板两块;面包板一块(后来没有用上);导线排针若干;常用阻容元件(搭建最小系统用)及电脑(不用多说了吧,还有相应的设备和软件)。
不能各老鸟比,菜鸟只能用手头的材料,哈哈哈

一、准备工作
当然是做最小系统,若使用面包板线跳来跳去太多太乱,还是做在洞洞板上吧。

基中有一块已经用328AU做了个仿UNO的板子了,为什么是“仿”,因为UNO板的低8位数字口和模拟口的引脚可以对到洞洞板的孔上,高8位数字口的引脚是对不到洞洞板的孔上的,差半个孔,这可能是UNO板在设计时,防止搭积木是误插考虑的吧,题外话了。这次在其基础上加了个28P的座,变成AU和PU封装通用的了,方便拆换。背面各种“飞仙”不忍目睹。
另一块只做了个最小系并用排针引出需要的脚。这个加了CH340C的TTL口,使用了些贴片。

二、查找FUSE值及BOOTLODER位置

1、凡是使用ATMEGA328构成的各种开发,在boards.txt中都找出来,准备烧写测试。
体情况见表格
2、选择一个写好FUSE值并烧好相应的BOOT LOADER,测试其功能正常。做为上位机。

用此上位机做为ISP为目标芯片下载BOOT LOADER。

三、两种不同BOOT LOADER有些不同
新版的BOOT LOADER叫做OPTIBOOT,是国外某位大神觉得老版的BOOTLOADER太过古董了,于是小宇宙爆发,就写了出来,所以在ARDUINO中选择BOOTLOADER时,路径会不同。
arduino uno相对于duemilanove的一个显著变化就是其bootloader,uno使用了新版的bootloader后,同样是328P芯片,使用空间有32256字节,而duemilanove只有30720字节。
新版bootloader的主要特点
1、可用空间大了,比起原来2K的体积,减少了接近1.5KB。(对于NG的古董bootloader也缩小了0.5K)
2、上传程序速度更快,新版的bootloader波特率是115200。
3、对代码进行了优化,提高了运行效率,而且无看门狗问题。

4、支持使用ATMEGA8 168 328等芯片的arduino。

四、互相伤害
开始伤害
这部分没有完全进行验证,一个是量太大,另一个就是熔丝设置不当,锁了芯片。
测试中发现,有时候烧入BOOT LOADER后,13脚的灯是不闪的。

五、感受
1、使用USBISP或USBASP写熔丝、烧写BOOT LOADER会更好些。如果手头没有这些设备,用ARDUINO AS ISP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2、上位机的软件常用的有两个:PROGISP和AVR_fighter,个人觉着用AVR_fighter会更好些。为什么呢?自己有次用PROGISP直接写入HEX文件,结果报错,以为是偶然事件,没在意。后来和坛友一起折腾ATMEGA1280,又一次出现报错情况,后换了AVR_fighter就可以了。

3、ARDUINO使用同样芯片做的不同型号的开发板,其实就是内部的程序不一样,外部的板子不一样,方便不同用途,同时统一引脚,为搭积木提供方便。

六、花絮
1、USBISP与USBASP:
i. USBISP与USBASP分别是2个德国人的设计,在硬件上基本兼容,但内核软件有不同,尽管低层USB都采用开源代,但上层支持协议不同。USBISP是STK500v2conpatible (direct from AVR-Studio useable) 的,直接在AVR STUDIO中支持和使用。而USBASP需要使用专用的编程软。另外ASPISP的更新比USBASP。
ii、这两者硬件电路相同,固件程序不。
iii、两者使用的烧录软件不同,USBISP是模拟STK500下载线,所以可以使用AVR Stduio开发环境来下载烧录程序;而USBASP不能用AVR Stduio,但是现在网上很多支持USBASP的软件,比如PROGISP、AVR _fighter等。
iv、USBISP与并口ISP(STK200/STK300)的比较:
并口ISP(STK200/STK300)下载线需要PC带真正的LPT口,在ICC、CVAVR、BASCOM-AVR中可以直接使用。
USBISP使用USB口,只能在AVR STUDIO中使用(其它支持的不稳定)。
USBISP速度稍为慢一点(M8模拟USB……
2、改了一个TTL下载器,引出复位线,让其自动下载。

其实就是引出CH340C的DTR或RTS脚。这里将5线排针换策划6排针,并增加了三个排针用于3V3和5V的选择。换好后发现不能下载程序了。查了半天,原来是TDX的线断了,只好飞线。

最后,被锁的芯片使用有源晶振没有搞好,外接时钟从1M到4M都不行。
谢谢欣赏!!

网友:
围观大婶相互伤害
等牙膏ing

网友A:
arduino下用USBASP烧过吗?
悄悄的说一下,USBASP换个驱动就可以,zdig试试驱动

网友:
谢谢分享。。。。。。围观大婶折腾。。。。。

网友:
不懂不懂,围观大佬

网友B(2019-10-12):
升级328p的用什么下载器,能不能使用usb-ttl?

网友:
引用 网友A:
arduino下用USBASP烧过吗?
悄悄的说一下,USBASP换个驱动就可以,zdig试试驱动

这个值得一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升级328p的用什么下载器,能不能使用usb-ttl?

usBαsp,USBⅠSP

网友(2020-02-01):
学习了   回头把放下的 328p 再折腾起来

网友(2022-08-28):
引用 网友A:
arduino下用USBASP烧过吗?
悄悄的说一下,USBASP换个驱动就可以,zdig试试驱动

很好,这个可以有

网友(2024-03-05):
使用原版arduino uno 作为isp 给 atmega328p-au刷bootloader,最后提示验证错误:>>>: avrdude.exe
Loaded 145 programmers and 347 MCUs
truSDX-initial_Bootloader.hex: 32,366 / 32,768 Bytes (98.77%)
>>>: avrdude.exe -c arduino -P COM4 -b 115200 -p m8
侦测到 1e950f = ATmega328P
~ ~ ~ ~ ~ ~ ~ ~ ~ ~ ~ ~ ~ ~ ~ ~
>>>: avrdude.exe -c arduino -p m328p -P COM4 -b 115200 -e -U flash:w:"E:\truSDX-initial_Bootloader.hex":a -U lfuse:w:0xff:m -U hfuse:w:0xd6:m -U efuse:w:0xfd:m
avrdude: AVR device initialized and ready to accept instructions
avrdude: device signature = 0x1e950f (probably m328p)
avrdude: erasing chip

avrdude: processing -U flash:w:E:\truSDX-initial_Bootloader.hex:i
avrdude: reading input file E:\truSDX-initial_Bootloader.hex for flash
         with 32366 bytes in 3 sections within [0, 0x7fff]
         using 253 pages and 18 pad bytes
avrdude: writing 32366 bytes flash ...
Writing | ################################################## | 100% 5.25s
avrdude: 32366 bytes of flash written
avrdude: verifying flash memory against E:\truSDX-initial_Bootloader.hex
Reading | ################################################## | 100% 4.10s
avrdude warning: verification mismatch
        device 0x11 != input 0x01 at addr 0x7e00 (error)
avrdude error: verification mismatch

avrdude done.  Thank you.

楼主能帮忙看看是怎么回事么?

网友(2024-05-14):
手头的M16下载了启动程序,仍然无法用串口下载,不知道哪里出问题。

网友(2025-07-20):
一般人研究不透,类似了。

还有USB-TTL的板子,是不是也有特别的地方?

网友C:
着急给328P刷程序,usbasp编程器一到货就动手了,结果熔丝设置错了,bootloader都没刷成就不认芯片了,赶紧下单4M有源晶振碰碰运气

网友:
引用 网友C:
着急给328P刷程序,usbasp编程器一到货就动手了,结果熔丝设置错了,bootloader都没刷成就不认芯片 ...

不是打击你啊,你这情况大概率搞不好。没有高压编程器,搞不定。
利用外部有源晶振的话,有三个必要条件很难的同时满足。

网友:
现在挂着外部有源晶振,编程器能连接328修改熔丝恢复成默认,去掉外挂有源晶振重新设置熔丝一写入单片机就会编程器断开连接了,有点怀疑板子上的20M无源晶振有问题,回头换一颗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