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这显卡电源线怎么拆,还可修复吗

楼主(2019-07-24):
显卡电源线,里面锈了,怎么拆开

网友:
热变形了,失去弹性,接触不好,最好换座子。

网友:
简单啊,拿订书钉作退针器,4面插钉后一拔,就出来了

网友:
一般说磨一些专用的编针都可以压倒倒刺拉出来,如果锈了就用酸泡下,然后用扁针配合拉出来,然后买到专用金属接头针或孔,再用压线钳压好,插回端子里去。和汽车线束差不多。

网友:
买新端子,剪短线,重新压一下。

网友:
烧得够可以

网友:
重做头子麻烦,找个废旧电源,把6针线剪一段,焊好热缩管一套就行了。

网友:
我也赞成剪掉再重新焊一条线上去,之前玩MINI-PC就拿到过非标准ATX电源,线都不同,改线买端子、压接的工具的钱都够买一个新电源的了,在线上面焊接还方便点,就是不好看

网友:
虽然修修还能用,不过强烈建议你看一下显卡功率和电源的12V输出功率,电源便宜,烧了显卡可就不划算了。
你这明显时过流过温了。

网友A:
烤成这样多半是接触不良引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烤成这样多半是接触不良引起的

正解,应该是接触不良,类似交流电火线接触不良打火一样的道理

网友:
过载了颜色很深,换新的吧,头子没几个钱,显卡贵啊

网友:
这该温度有多高啊,烧的这么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