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 闪铸FDM独立双喷头3D打印机金刚狼3

楼主(2019-07-24):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闪铸的最新款的独立双喷头3D打印机金刚狼3的设备评测。这款设备目前已经上市,在国外的口碑相当不错。我们一起来体验一下吧。

这台金刚狼3英文名称为Creator3,保持了闪铸金刚狼系列的旗舰设备特性。金刚初代产品给用户带来了很好的用户体验并积攒了非常好的口碑。

从官方介绍看,这款Creator3具有300*250*200mm的大打印尺寸,支持可溶性材料或双色打印的独立双头,并且兼容闪铸的Flashpirnt切片打印软件。而且还配有闪铸云平台打印系统。工业级的打印精度可打±0.2mm。打印平台温度最高可达120℃。喷头最高支持温度可达300℃。兼容大部分的FDM耗材。

这台设备最大的亮点就是具有独立双喷头,可以选择各种模式来调用。例如镜像模式,软件可一键生成镜像打印,2倍的打印效率,节省大量的时间。独立双喷头的运作,保证了双色模型的打印质量,水溶性支撑材料的应用更是让复杂的机械模型获得良好的打印质量与速度。

数据化的信息提示调平,并且打印头带有检测感应装置。完全自动的Z轴校准功能,只需点击屏幕校准,设备自动运行,程序自动记忆左右喷头高度差值。可视化数据的屏幕调节信息提示,使平台调平极其容易。

特制的丝料刷除装置,很大程度上避免丝料粘附在喷嘴上,保证模型打印的质量。

金刚狼3采用了可拆卸的柔性平台板,方便拆取模型。

机身内部设置有高清摄像头,即使不在打印机旁,也可远程查看打印情况,及时处理打印问题。

设备采用4.5英寸的全彩液晶触摸控制屏,可调节灯光系统,适用于各种环境亮度,带有空气过滤装置,丝料检测,异常自动停止。

好了看完官方的介绍,下面就开始南极熊实际测试的内容吧~首先开箱喽~

包装箱很大,开启方式类似于Ultimaker S5的上拉式开箱,但没有卡扣,直接提拉即可。

剪掉四块胶带后。设备就直接呈现出来了。

去除掉气泡袋包装,将设备搬上桌子。

设备整体包裹的是很严实的。蓝色胶带不会给设备上留下任何胶痕。机器内部的配件等东西的布局也十分合理。有效的利用了成型仓内的空间。

成型仓内包含两部分配件,左边一部分为零配件,右边一部分为两卷PLA耗材以及两个废料回收盒。

我们将所有配件摆放在桌子上看下。

配件清单为:

1、金刚狼3打印机一台

2、PLA耗材两卷(白色、蓝色)

3、快速启动指南一本

4、售后服务卡一张

5、电源线一条

6、铲子一把

7、闪迪16G U盘一个

8、废料盒两个(分别用于两个打印头)

9、聚四氟管两个

10、通针一根

11、扳手一个

12、十字螺丝刀一把

13、内六角扳手两个

14、丝杠润滑脂一包

15、固体胶棒一个

16、喷嘴刷两个(分别用于两个喷头)

打印平台为柔性可拆卸平台。使用非常方便,如果打印模型难以直接拆除,可以直接拆下平台板进行拆除。

大家可以看到,打印平台下方还有一个泡沫,这个需要设备上电,升高打印平台后才可拆除。因打印头在运输过程中有可能产生位移挪动,进行了限位。所以在此之前。我们需要先做一个工作。切不可直接上电进行泡沫的拆除。

这个是Y轴的限位固定卡子,需要手动取下。

这个是X轴限位固定卡子,同样需要取下。取下后我们可以看到,两个限位卡子,均采用PLA3D打印材料,从打印的效果看,非常不错,小编推断应该是金刚狼设备测试阶段使用的测试件,并且直接用于装配限位使用。

与此同时我们还需要将两根导料管插入两个对应的打印头上,避免后续电机移动将导料管卡住电机无法移动。

此时我们将设备上电,上电后可以见到闪铸的标准启动logo,启动完成后,成型仓内灯光亮起,并播放启动音乐提示启动完成。然后我们分别电机Tool按钮,Manual按钮和Z+按钮进行平台的抬升。将泡沫取出。

当然为了我们的使用方便也可以将操作页面修改为中文。步骤为,Tool,Setting,Language并选择简体中文。

修改好后,我们连接设备WIFI。操作就跟连接手机WIFI一样方便。

连接后小编就接收到弹窗了,让进行固件升级。不要犹豫,闪铸的每次更新都会给设备带来更好的优化和用户体验。点击升级即可。

经过短暂的下载安装,设备会显示安装完成并且有音乐提示。重启设备即可。

此时我们的设备版本号可以从设备详情中查看到。

此时设备就可以进行调平测试了。由于设备采用了独立双喷头设计,所以金刚狼3需要Z轴校准和Z轴调平(平台调平)和XY的单独校准。第一次使用设备先进行平台调平,即界面上的调平的图标。 调平完成后分别进行z轴校准,x 轴校准,y 轴校准;(Z轴校准≠Z轴调平哦,Z轴校准指的是两个喷头的高度差校准,Z轴调平指的是喷头与打印平台的平面度值的调平)

首先先进行平台调平喽~平台调平按照屏幕提示操作即可,需要分别调平两个打印头。扭转平台下螺母的操作是有刻度的。根据小编的实际使用来看,不用严格按照螺母上的刻度进行,实际会比他要求转动的角度要少一些便可以轻松调教准确。值得强调的一点是,金刚狼3无论是哪种调平都完全不需要校准纸或者卡片了。这个倒是十分的环保和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