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拆个贝尔AP 型号是 MSA1K-3113NA

楼主(2019-07-24):
拆个贝尔AP  型号是   MSA1K-3113NA
某鱼买的
信号马马虎虎,但是无论怎样都不支持加密
好了好久也没找到升级固件
拆了玩玩看

楼主:
做工还行,散热器用的还可以,就是5.8G 带宽只能开到54M,还不支持无线加密,闲置拆了玩

楼主:
2.4G支持300M
5.8G仅仅支持54M
且都无法加密,拆了玩玩

网友A:
可以刷集客,配置口刷个BREED 很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刷集客,配置口刷个BREED 很简单

配置口给的命令都不会

网友B:
没整明白啥配置,没看到哪个型号CPU,是9344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配置口给的命令都不会

很简单 你需要淘宝买套线USB转串口加串口转J45配置线  10块左右包邮

网友C:
使用独立无线网卡做ap这年头不多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使用独立无线网卡做ap这年头不多啊

H3C WA5620也是2块 ac2的4*4网卡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感觉不错呢。。。

速率低,以前CMCC那时的产品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感觉不错呢。。。

看做工还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整明白啥配置,没看到哪个型号CPU,是9344吗?

CPU 在散热器下面,拔不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使用独立无线网卡做ap这年头不多啊

是的,现在单独的AP都不太多了,流量降费了,安全起见很少用公共WIFI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H3C WA5620也是2块 ac2的4*4网卡

四五千的价格,只能看看而以啊,

网友E(2019-09-29):
我有第三方固件可以刷,supewrt可以中继

网友(2021-03-02):
引用 网友E:
我有第三方固件可以刷,supewrt可以中继

集客还是LEDE?

网友(2022-05-06):
引用 网友E:
我有第三方固件可以刷,supewrt可以中继

老大 ,求个固件

网友(2023-05-17):
我也有一个,信号点都没有了